关于数据断电后不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2-11-19):
如题,请教各位高手,数据保存后,断电再通电,之前的数据就不见了,该如何做才能使之前的数据断电不消失啊,感谢!!

网友A:
什么PLC还是。。。。

网友B:
PLC、MCGS通用版、还是嵌入版?

网友C:
   MCGS通用版、还是嵌入版? 在案例中有一个 HMI 屏的数据保存功能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我是MCGS嵌入版和PLC通讯的,之前要把PLC的数据存在触摸屏内,一致搞不定。现在解决了,原来是储存后的时间不够,数据来不及保存,就马上断电了,导致再次通电开机时,触摸屏无数据,现在把数据保存后,再等一段时间再断电,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我是MCGS嵌入版和PLC通讯的,之前要把PLC的数据存在触摸屏内,一致搞不定。现在解决了,原来是储存后的时间不够,数据来不及保存,就马上断电了,导致再次通电开机时,触摸屏无数据,现在把数据保存后,再等一段时间再断电,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谢谢了!!

储存还要等一段时间?

楼主:
哎,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厂家说储存后,等一下再断电,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是紧急停电,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楼主:
嗯,是的,我这个数据在pLC的地址是用断电储存寄存器,我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在每次清零数据时,都能够把当前数据存在屏里面,以便日后查询就行了,呵呵

网友F(2016-03-29):
存储速度和断电后电容能支持的时间短来不及存储,硬伤!

网友G(2016-05-31):
一种使用指令的形式做断电保持,一种是将数据保存到文件。

网友H(2017-07-10):
用!FileWriteFields直接存文件

网友I(2018-02-18):
下载工程后,授权丢失,谁能告诉我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J(2018-03-21):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