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雷达液位计现场表读数准,上位机读数不准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19):
如题。请各位帮忙。

雷达是装在成品油油罐上的,精度是±3㎜,现场读数在10㎜上下波动(可能与油位波动有关),上位机读数误差达到±30㎜,非常大。使用的是罗克韦尔的PLC。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不是总线信号传输,那么就是电流信号的远传了,这个可能受周围电机、强电磁设备电磁干扰的影响,所以要检查确认现场信号与控制侧信号的一致性,如果两端数值差别较大,那么就要做抗干扰措施。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看楼主的描述应该不是总线信号传输,那么就是电流信号的远传了,这个可能受周围电机、强电磁设备电磁干扰的影响,所以要检查确认现场信号与控制侧信号的一致性,如果两端数值差别较大,那么就要做抗干扰措施。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

我传输电缆用的是ZR-KVVRP 2×1.5,最远170米的,是这个的问题吗?如果传输总线信号用这个电缆可以吗?

如果是这个问题,要解决是不是要换电缆了?

网友A:
用万用表传入电缆中分别从现场雷达处和控制室卡件处测量线缆中的电流,看变化是否很明显,电压供电的衰减是否较大,再者查看控制室侧线缆的屏蔽层是否可靠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传输电缆用的是ZR-KVVRP 2×1.5,最远170米的,是这个的问题吗?如果传输总线信号用这个电缆可以吗?如果是这个问题,要解决是不是要换电缆了?

俄滴乖

锤子羊尾咧,,你问套子硬不硬棒

寒风里黑毛气滴发抖,得瑟着对您舌:锤子有多硬棒,套子就有多硬棒鸟 ~~~~~~~~~~~~~~~~~~~~

小乖乖

网友C:
上位机对应的量程设置不对吧

网友D(2012-12-24):
上位机和现场雷达液位计的量程设置都没问题的话,你就加一个隔离模块试一下,我认为是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