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 ACS510变频器带1.5kW电机有问题吗

楼主(2012-11-19):
我想试一下MODBUS协议控制电机启停变频,手头只有一个1.5kW的小电机和30kW的变频器,打电话问技术支持,技术支持说要设置2003限流,但是最小电流未必能保证能设置到那么小,我试着设了一下2003这个参数,还可以设到3A并保存,想问问有没有过来人这么试过,忐忑中。。。。。

网友A:
大马拉小车没问题,注意设置下保护电流值

楼主:
谢谢HOTTEAM,主要问题是车有点太小, 我设置了一下启动数据,9906电机额定电流最低只能设置到12A,9909额定功率最小能设到6kW,还是比电机大了4倍,这个数据是指启动时电流会到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B:
那就不要用了吧!哈哈哈

楼主:
问了几个用过变频器的哥们,都说没什么问题,下午开机试了一下,运行启动不到1A的电流,到最高转速电流1.8A,工作正常。

网友C:
正常工作时,什么问题没有,带电机过载了,估计变频器就保护不了啦,可能电机烧毁了变频器还不报警停机..

网友D:
大马拉小车肯定没问题了,160KW的变频器修好,我都是用1.5KW的电动机测试的,不过不是走通讯,是IO接线

网友E(2014-09-20):
前辈能不能给我一个你做过的MODBUS协议控制电机启停变频程序啊,,谢谢您啊

网友F:
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产品---动态无功补偿节能装置,比变频器好很多,对电机有着保护作用,还可以为企业节能省电,提高功率因素,达0.95以上;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1612168489

网友G:
如果是调试的话,直接不带电机进行调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