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0MR与伺服电机手牵手(大大们指点下)

楼主(2012-11-19):
挺过时的技术了,但是具体我还真实不清楚,所以有不对的,请批评指正,感激不尽。

FX1S-10MR与伺服电机手牵手
 稍微懂点技术的电工,看到这个标题都会有一个疑问:一个继电器输出的PLC如何能够发出高速脉冲驱动伺服电机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晶体管输出电路见和继电器输出电路。详见图一与图二。

图一:晶体管输出电路

图二:继电器输出电路

在这里,先了解两个电路的响应时间,电流和漏电流本文不做讨论。所谓响应时间是指PLC从ON状态转变成OFF状态或从OFF状态转变成ON状态所需要的时间。继电器输出型响应时间平均约为10ms;晶体管输出型在0.2ms以下为最快。

  继电器输出电路本身属于机械开关,由线圈得电,开关才吸合。所以只可输出较低频率的脉冲,无法承载控制伺服的高速脉冲输出,如果强行控制,将很快导致输出点粘连而使得触点报废。但是我们换条思路,改下电路。如图三

图三:修改后的电路

取掉继电器Y0、COM0的继电器,串联一个限流电阻,TD62083AFN的关断时间在50ns左右,做高速输出绰绰有余。这样就能够做高速输出,驱动伺服电机了。并且无需外接电源。

TD62083AFN为达林顿驱动管,管脚图如下图四。

图四:TD62083AFN管脚

开启时间Ton和关断时间Toff如图五所示。

图五:TD62083AFN开启与关断时间

网友A:
问题:大部分PLC内部有专用寄存器限制PLC不能随意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大部分PLC内部有专用寄存器限制PLC不能随意更改

这个修改貌似听广泛的。

我就想我这么改电路是否适用!手头没有PLC 做这个实验

楼主:
有人吗??? 有人能提建议吗?

网友B:
有人。我在。不敢这样试验。充分了解了之后可以试试。PLC本身并不识别自己是不是晶体管输出。那个寄存器限定了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我在。不敢这样试验。充分了解了之后可以试试。PLC本身并不识别自己是不是晶体管输出。那个寄存器限定了什么啊?

您了解多少了呢?我见过改的,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么改

网友C:
PLC选型的时候直接选好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选型的时候直接选好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去改?

这里只想做这样的讨论,想近一步了解PLC内部结构。百利而无一害

网友D:
圳市圣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主营以下产品:
PLC|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电机|三菱电机
请致电:15815567873(郭生)QQ:1079959408
网址:http://www.sqcg.cn
本公司库存足,货期短,全新原装品质有保障,价格有绝对的优势!免费提供三菱各类说明书,及正版编程软件(含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