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IM超声波流量计的使用和安装要求

楼主(2012-11-19):
首先应了解超声波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测量的管径、温度和介质等,管径、介质、温度等都要按实际应用现场数据输入,如随便输入,数据就会有误差,直接影响到测量数据的准确度。外管径不能小于壁厚的2倍。
   操作流程:
1、(PAR)参数设置:选择通道A或B、输入管径大小,管径的壁厚,管道的介质,介质的温度。
2、(MEA)测量设置:用A通道时,需激活A通道,通过2、8键来操作,下一步系统会自动推荐声程数,数字是偶数,传感器需安装的同侧,数字为基数,则传感器安装的对侧;系统推荐传感器安装的距离,如安装传感器是,一定要涂上耦合剂,如安装好后,S信号需2格以上,没有大于2格,需调整安装位置,安装好传感器,侧确认安装的间距,就可以显示测量的数据,查看测量其它单位数据,按数字3键。
3、(OPT)输出设置:选测没量的通道、选择测量量、选择测量单位、选择是否保存数据,存贮周期。
   注意事项:
1、传感器与主机连接时,需将传感器的接头插入插槽,接头上的红点应与插槽上红点相对应。
2、测量的温度不能低于或高于配置范围,如配置是常温传感器,一定不能测高温,这样传感器容易烧坏。
3、测量的管径不能低于或高于配置范围。
4、读数,测量时信号需2个以上,测量的数据才准确。
5、安装传感器时,一定要涂上耦合剂,并将安装的位置擦干净(不锈   钢管或碳钢最好用沙纸擦)。

网友A(2013-03-29):
说的不够详细,超声波流量计在使用中的安装最重要,安装 不好,波动大

网友B:
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确实很重要,直接影响测量精度及稳定性,安装前管道打磨,擦拭很重要,耦合剂中一定不要粘上杂质,安装距离一定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