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变频器能通过Modbus和西门子S7-200通讯吗

楼主(2012-11-19):
我想在S7-200要和一个电源模块进行Modbus协议通讯的基础上,(用同一个通讯口)PLC能和西门子M440变频器通讯,不知道M440变频器能否支持Modbus协议?希望各位高手能给我发一个S7-200和西门子M440变频器通讯的实例小弟,谢谢。邮箱781203490@qq.com

网友A:
不行。

西门子M440变频器与S7-200是通过西门子专用协议USS通讯的,而你S7-200和电源模块是通过Modbus协议通讯的,在一个通讯口不能同时走两种协议通讯。要实现这个任务你需要选用带有两个通讯口的224XP或者226。或者你也可以考虑扩展一个EM277模块完成M440变频器与S7-200的通讯。

具体实例看我的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1/2012111915172600001-1.shtml

楼主:
谢谢楼主。我用的是224XP,但另外一个通讯口已经和威纶通人机通讯了。我想请教一下如果modbus和uss协议进行轮番通讯也不可以吗?如果用EM227模块,怎么编程呢?

网友B:
     西门子M440变频器支持(USS)和PROFIBUS 协议,EM 277是S7200的 PROFIBUS DP 模块,MM440的变频器的 PROFIBUS DP 模块是可选件,需要单独采购的!

网友C:
西门子200系列PLC和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信的话只能是选择USS协议,虽然MM440有PROFIBUS-DP通信选件,但是西门子200PLC做不了PROFIBUS-DP主站,只能做DP从站,所以只有USS协议可选。如果选择西门子G120系列变频器,则可以选择MODBUS协议!

楼主:
谢谢两位楼主热心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M440变频器支持(USS)和PROFIBUS 协议,EM 277是S7200的 PROFIBUS DP 模块,MM440的变频器的 PROFIBUS DP 模块是可选件,需要单独采购的!

网友E:
 440不可以用modbus ,V20可以价格还便宜。但我建议用ABB 550 全部带modbus 关键是调试方便,送详细的中文说明书。西门子不送 太抠门了。西门子的调试比较麻烦,参数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440不可以用modbus ,V20可以价格还便宜。但我建议用ABB 550 全部带modbus 关键是调试方便,送详细的中文说明书。西门子不送 太抠门了。西门子的调试比较麻烦,参数太多了。

你好,我想在正在做关于abb550变频器和s7 200 的通信,由于以前没做过这个,感觉力不从心,麻烦你能给我一点建议,或相关的实例,小弟 真心感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西安工控关于 440不可以用modbus ,V20可以价格还便宜。但我建议用ABB 550 全部带modbus 关键是调试方便,送详细的中文说明书。西门子不送 太抠门了。西门子的调试比较麻烦,参数太多了。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想在正在做关于abb550变频器和s7 200 的通信,由于以前没做过这个,感觉力不从心,麻烦你能给我一点建议,或相关的实例,小弟 真心感谢你。。。

你参考ABB的550的说明书吧,那里面有详细参数解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西安工控关于 440不可以用modbus ,V20可以价格还便宜。但我建议用ABB 550 全部带modbus 关键是调试方便,送详细的中文说明书。西门子不送 太抠门了。西门子的调试比较麻烦,参数太多了。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想在正在做关于abb550变频器和s7 200 的通信,由于以前没做过这个,感觉力不从心,麻烦你能给我一点建议,或相关的实例,小弟 真心感谢你。。。

这个不难 很好做 ABB550应该支持MODBUS RTU通信协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西安工控关于 440不可以用modbus ,V20可以价格还便宜。但我建议用ABB 550 全部带modbus 关键是调试方便,送详细的中文说明书。西门子不送 太抠门了。西门子的调试比较麻烦,参数太多了。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想在正在做关于abb550变频器和s7 200 的通信,由于以前没做过这个,感觉力不从心,麻烦你能给我一点建议,或相关的实例,小弟 真心感谢你。。。

你要去找S7-200 做modbus主站的库 (官方有),然后在看看ABB 550 的说明书,比较简单,祝你成功,这样用一个口可以连接变频器和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