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Net如何配置opc拿到S7-PLCSIM 5.4 的数据?

楼主(2012-11-19):
SimaticNet如何配置opc拿到S7-PLCSIM 5.4 的数据?

网友A:
安装SIMATIC NET软件,配置PCSTATION,配置网络组态,OPC和PLC之间S7连接,下载组态到PC站。打开OPC软件OPC SCOUT,点击SIMATIC NET新建一个OPC源,名字随便,然后选择S7连接,打开后建立数据地址,任意发挥

打开PLCSIM,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装SIMATIC NET软件,配置PCSTATION,配置网络组态,OPC和PLC之间S7连接,下载组态到PC站。打开OPC软件OPC SCOUT,点击SIMATIC NET新建一个OPC源,名字随便,然后选择S7连接,打开后建立数据地址,任意发挥打开PLCSIM,GOOD LUCK。

给你说的好简单~~~~~~~我也是按照文档配置的~~无论是以太网还是MPI都不成功~~~~~~~~~~~

楼主:
试了很多次opc服务器就是不能拿到S7-PLCSIM 5.4 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