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问题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12-11-19):
目前我用300PLC要做这样一个程序,希望大家给指教一下
在我的数据块DB1中依次存放着若干数:
温度 20℃ 是DBW0:10
温度21℃ DBW2:12
温度22℃ DBW4:7
温度23℃ DBW6:17
........
根据AI输入的采集温度,然后与取出DB数据块的数存放在MW10中。
举个例子,假设我通过程序读取的值AI=23,那么应该把DBw6的17这个数 这个数存放到 MW10 中。
用300PLC如果实现这个功能呀,跪求大虾们解答,不胜感激涕零。

???

网友A:
      OPN   DB     1
      L     "AI"
      L     20
      -I
      L     2
      *I
      SLD   3
      T     LD     0
      L     DBW 【LD 0】
      T     MW    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N   DB     1         L     "AI"      L     20      -I          L     2      *I          SLD   3      T     LD     0      L     DBW 【LD 0】      T     MW    10

大侠我试了您留下的笔迹,可是不行呀,还请再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OPN  DB1

L    #AI(这个是变量,就是你读取的模拟量的换算成温度的变量,你自己改)

L  20

- I

L 2

*I

SLW 3

LAR1

L  DBW【AR1,P#0.0】

T  MW10

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PN   DB     1         L     "AI"      L     20      -I          L     2      *I          SLD   3      T     LD     0      L     DBW 【LD 0】      T     MW    10

这位兄弟如果用SLD3的话,就是左移3位,如果放进地址寄存器里,你这步是对的,但是你后面没用LAR1,所以错了

如果直接赋值给T LD0,那你的SLD3就不需要了,因为前面的结果*2就是DBW【LD0】的地址了。你在左移三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DB1L    #AI(这个是变量,就是你读取的模拟量的换算成温度的变量,你自己改)L  20- I L 2*ISLW 3AR1L  DBW【AR1,P#0.0】T  MW10飘过。。。

大侠我把你的程序拷贝过去,在AR1这一步就报错,提示不是有效的指令,这是为什么

???

网友:
你变通一下。在着之前要先把"AI" 的值限定在20至23之间就不报错了。

网友C:
对:haijiangvip关于回复内容:对:kskstiy-王者之师军团关于OPN  DB1L    #AI(这个是变量,就是你读取的模拟量的换算成温度的变量,你自己改)L  20- I L 2*ISLW 3AR1L  DBW【AR1,P#0.0】T  MW10飘过。。。内容的回复:大侠我把你的程序拷贝过去,在AR1这一步就报错,提示不是有效的指令,这是为什么 内容的回复:

SORRY,应该是LAR1,这步是把累加器的值加载到地址寄存器中,也就是上面的换算结果存到AR1中

楼主:
对:kskstiy-王者之师军团关于回复内容:对:haijiangvip关于回复内容:对:kskstiy-王者之师军团关于OPN  DB1L    #AI(这个是变量,就是你读取的模拟量的换算成温度的变量,你自己改)L  20- I L 2*ISLW 3AR1L  DBW【AR1,P#0.0】T  MW10飘过。。。内容的回复:大侠我把你的程序拷贝过去,在AR1这一步就报错,提示不是有效的指令,这是为什么 内容的回复:SORRY,应该是LAR1,这步是把累加器的值加载到地址寄存器中,也就是上面的换算结果存到AR1中 内容的回复:

 大侠,我仿真了你的程序,仿真器一运行就马上就死掉了。  求解释 ,难道是我的仿真器出问题了,你是怎么仿真的。能否发一份haijiangvip@163.com

OPN   DB     1

      L     MW     6

      L     20
      -I

      L     2

      *I

      SLW   3

      LAR1
      L     DBW 【AR1,P#0.0】
      T     MW    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kskstiy-王者之师军团关于回复内容:对:haijiangvip关于回复内容:对:kskstiy-王者之师军团关于OPN  DB1L    #AI(这个是变量,就是你读取的模拟量的换算成温度的变量,你自己改)L  20- I L 2*ISLW 3AR1L  DBW【AR1,P#0.0】T  MW10飘过。。。内容的回复:大侠我把你的程序拷贝过去,在AR1这一步就报错,提示不是有效的指令,这是为什么 内容的回复:SORRY,应该是LAR1,这步是把累加器的值加载到地址寄存器中,也就是上面的换算结果存到AR1中 内容的回复: 大侠,我仿真了你的程序,仿真器一运行就马上就死掉了。  求解释 ,难道是我的仿真器出问题了,你是怎么仿真的。能否发一份haijiangvip@163.com OPN   DB     1      L     MW     6      L     20      -I          L     2      *I          SLW   3      LAR1        L     DBW 【AR1,P#0.0】      T     MW    10

你的MW6要大于=20才可以,因为我是按照你的20做起点的

仿真器死机,你的DB块有没有定义好?

我没仿真,这些东西经常写的,所以不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D  DB1L    #AI(这个是变量,就是你读取的模拟量的换算成温度的变量,你自己改)L  20- I L 2*ISLW 3AR1L  DBW【AR1,P#0.0】T  MW10飘过。。。内容的回复:大侠我把你的程序拷贝过去,在AR1这一步就报错,提示不是有效的指令,这是为什么 内容的回复:SORRY,应该是LAR1,这步是把累加器的值加载到地址寄存器中,也就是上面的换算结果存到AR1中 内容的回复: 大侠,我仿真了你的程序,仿真器一运行就马上就死掉了。  求解释 ,难道是我的仿真器出问题了,你是怎么仿真的。能否发一份楼主@163.com OPN   DB     1      L     MW     6      L     20      -I          L     2      *I          SLW   3      LAR1        L     DBW 【AR1,P#0.0】      T     MW    10你的MW6要大于=20才可以,因为我是按照你的20做起点的仿真器死机,你的DB块有没有定义好?我没仿真,这些东西经常写的,所以不会出错的

好的,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