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00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过USS协议通讯的例子程序

楼主(2012-11-19):
利用200编程软件中的USS库能轻松建立200PLC与MM420之间的通讯,以下程序通过通讯读取变频器的运行参数:电压、电流、频率、状态、类型,依旧是轮询的方式。

读电压

读电流

读频率

读变频器状态

读变频器类型

重复轮询

网友A:
多展示一些这样的例子,真的很不错。多谢楼主

网友A:
请问网络32中的VW10096可以改为VW10094吗

网友B:
讲的很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网络32中的VW10096可以改为VW10094吗

可以的。

网友C:
好东西,顶一个,可以明白以前看到的程序

网友D:
好东西,顶一个,可以明白以前看到的程序,收藏啦,这个 USS 协议是200专有的吗?

     我怎么在做一下时找不到 USS_RPM 这个模块呀?

楼主:
200软件SP6安装后要安装一个库文件——s7200通讯向导包Toolbox_V32-STEP7-MicroWIN32InstructionLibrary才能出现标准库。

上图蓝色显示的是西门子提供的标准库,正常文件夹显示的是自己做的库文件。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库就是一个标准化了的子程序。

这个库文件你可以在西门子官网上找到。另外据说现在的SP8/9版本直接安装后就有,不用你在安装库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有好几年不用200了。

网友E:
回去试一下  给楼主顶了

网友F(2013-01-07):
楼主无私奉献我们感动

网友G(2014-05-05):
问一下啊,那上面的电压电流对应的存储区是自动生成的,还是自己随便写的?

网友H(2016-03-31):
引用 网友I:
不错的文章!

网友J(2018-01-29):
楼主,SP9 没有USS指令库怎么办?哪里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