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窗口位图超过2MB,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19):
程序里面按复制粘贴后出现位图过大。无法啊粘贴

网友A:
用作图软件把其位图的分辨率减低一些就可以了吧

楼主:
对:gongkong10000关于用作图软件把其位图的分辨率减低一些就可以了吧 内容的回复:

能推荐下用什么软件么?

网友B:
使用acdsee6.exe软件;

1)更改颜色深度:acdsee6==》菜单中的修改==》改变颜色深度==》256色

2)更改图片大小:cdsee6==》菜单中的修改==》编辑模式==》调整大小==》更改像素==》完成==》点击关闭【x】

3)保存修改后的图片

网友C:
问题解决没有?没有请留言

楼主:
问题解决了。MCGS的位图比较少。谢谢

网友D:
  直接减小分辨率或是将图片多次截图变小就行 @

网友E:
楼主你画的是振动流化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你们也做干燥机吗?

网友E:
是的啊,你是哪个干燥厂啊?在哪里啊?

网友G(2013-02-05):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H(2014-03-01):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MCGS的位图比较少。谢谢

位图是你自己可以改变的,你要是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大头贴往上面一放。所以不存在位图少的说法!

你右键点击加载位图,然后就是你个人喜好的事儿了!

网友I(2014-07-04):
你的位图那里找到的,给我建议,

网友J(2021-10-12):
路过,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