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设备漏电怎样处理

楼主(2012-11-19):
变频器启动设备带电,电机摇测绝缘良好,电压随频率增加递减,怎样处理漏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变频器要良好接地,应该是感应电,高次谐波引起的。

网友B:
重要的是零线。零线连接的好吗?是否所有外露导电部分都接零线了?

网友C:
电动机的地线你接了吗?电动机的地线必须接到变频柜的接地点上,给你看个实物图!黑色那根就是去电动机的接地线!

网友D:
最近也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  用的是abb的  老是提示接地故障 不过后来已看是 零线和其他相线短路了  希望给楼主启示

网友E:
没接地线,杯了个具的

上次调一个变频器时候启动变频器就报接地故障,后来发现输出端子跟柜体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