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做十字路口信号指示灯系统

楼主(2012-11-19):
   各位老师,问一下,自己想用s7200做个十字路口的信号指示灯系统,还必须要实时的控制信号灯的亮灭?咋弄呀?

网友A(2012-12-27):
你自己怎么也要做一次再来问啊 ,上来就要别人给你做吗

网友B:
这个东西首先要自己思考,我做过一个交通灯的程序,一开始主要是搞不懂各个信号灯的亮灭关系,画一个时间轴,把每个时刻的灯的状态也一下,然后按照顺序控制的方法基本就能实现了。提示到这里,自己想想吧。

网友C:
参考下这个 西门子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PLC例程 http://www.gongyeku.com/datum/detail_2013010809525309190.html

网友D:
这个很多资料上都有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