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楼主(2012-11-20):
一般断路器用C系列,如C32,C63表示32A,63A。但D系列如D6表示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A:
C和D只是脱扣曲线不同。。。电流还是6A的

网友B:
C系列是照明保护,D系列是电动机保护。

D6电流也是6A的,只是类型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系列是照明保护,D系列是电动机保护。D6电流也是6A的,只是类型不一样。

网友D:
C脱扣曲线的意思的脱扣时间是5到7秒,适用于一般的负载,而D曲线是7到10秒,适用于感性负载,如电机之类的。

网友E:
这个好象只适用DZ47微型断路器,瞬时脱扣器类型分B、C、D三种,B型3-5倍额定电流脱扣,C型5-10倍,D型10-14倍。D型适合电动机控制用,可防止起动时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