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操作系统和台达的触摸屏连接不上怎么弄?

楼主(2012-11-20):
我用的是台达DOP- AS57   触摸屏,usb2.0的线  win7的操作系统,怎么连接不上,什么问题的啊,需要怎么弄的啊 ,求指教的啊

网友A:
你电脑上有没有安装软件呀?yuye1988@126.com

网友A:
你电脑上有没有安装软件呀?

楼主:
肯定是安装的啦,在xp系统上可以下的,就是在win7系统上不能用的,电脑上显示识别不出来那个接口的啊

楼主:
对:rainleaf关于你电脑上有没有安装软件呀?yuye1988@126.com 内容的回复:

肯定是安装的啦,在xp系统上可以下的,就是在win7系统上不能用的,电脑上显示识别不出来那个接口的啊

网友B:
不光台达,很多都不支持win7或出错。

网友C:
WIN7只支持新的USB驱动,请将屏上电,按SYS键进入系统菜单--settings--usbcommMode--选择1。

楼主:
对:台达人机关于WIN7只支持新的USB驱动,请将屏上电,按SYS键进入系统菜单--settings--usbcommMode--选择1。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说的我试过可以用的

网友D(2014-08-15):
引用 网友C:
WIN7只支持新的USB驱动,请将屏上电,按SYS键进...

 我也试试去

网友E(2015-12-16):
解决了今天整个上午没弄好的问题,谢谢!

网友F:
我也设置了USB为1,可是还是连不上啊,哪位大侠可以求教

网友G(2018-10-1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WIN7只支持新的USB驱动...

我也试了,真的可以。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