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线路板故障

楼主(2012-11-20):
各位老师好,我这有个保护装置电源板坏了,是直流220v输出5、12、24v直流的,故障现象为面板指示灯闪烁,怎么测量什么故障啊

网友A:
太笼统了。没法讲解

网友B:
      你测量输入电压是不是220V,假如是(不是的话,检查前面电源是否正常);继续测量输出端子5/12/24等等,看是不是和标称的输出电压一样啊,误差较大就是故障了呗!

楼主:
这个我也说不明白,但还是谢谢

网友C:
   故障现象为面板指示灯闪烁,一般是报警,说明电源板有故障。重点检查下电源输入、输出回路节点是否有脱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