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I/O接线图和梯形图对不?

楼主(2012-11-20):
我买了一本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双色图解PLC梯形图及语句表》。我看了他们里面的梯形图,又看了其他书上的梯形图和I/O接线图,感觉不一样,不知道那个对错,于是上网百度了下,书里面的和其它的都不一样,我刚才请教练学习PLC网的程子华老师,他说也不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可掉大坑里了,被他们完全误导了,全书都是这样呀。下面上图,大家分析下呀。

网友A:
1、你的梯形图是对的;

2、但是你的输入端子上的指令触点都应该是常开的(或者都是常闭的)触点!

网友B:
接线图和梯形图不一致.FR和SB1应取常开点.如果按接线图标示,梯形图中X0和X1该为常开指令

网友C:
不对 程序和图纸不配对  ,梯形图中X0和X1该为常开指令

网友D:
明显的失误啊

网友A:
3、输入点触点是常闭或者常开,与梯形图中逻辑指令是常闭还是常开没有关系;

4、输入点触点是常闭或者常开,只要按动触点动作就发出一个动作指令,梯形图中与之相关的逻辑指令状态就反转动作;

网友A:
5、输入点指令触点,要么都是常开,要么都是常闭;

网友E: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电气书籍,以前曾经遇到过---明显错误多多,整的我给别人培训的时候,现场发现多处错误,比如连电动机绕组星三角接线图的都会弄错的!所以觉得这个出版社的书犯错误是经常的;

     你图中的问题,X0输入点是热继电器的触点进来的,X1是停止按钮信号,都是常闭点,程序里面也是选择常闭信号,肯定是牛头不对马嘴了,明显错误了!这样编程的话,设备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对 程序和图纸不配对  ,梯形图中X0和X1该为常开指令

网友G:
看到这个帖子,想起以前一个同事买的一本电工书,里面有个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图纸,看来看去不对,最后把东西凑齐,照着书上的图接,还真不能运行,书上的图纸有错误,,真是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