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台达人机里安装打印机驱动?

楼主(2012-11-20):
请问。怎么在台达人机里安装打印机驱动?

网友A:
如果有自带的,按说明安装呗。如果没有。。。。什么系统?WINCE吗?

网友B:
兄弟,我知道威纶的屏有的型号可以直接连接打印机的

网友C:
照说明书操作就行了

楼主:
哎~有没说明书还说啥。台达服务的

能说下吗?

网友D:
首先,无法直接在触摸屏中安装打印机驱动,但是台达软件中已经集成了一些厂家的打印机驱动,这个可以打开软件,在打印中查看打印机类型,里面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直接支援的打印机。有一款pictbridge打印机,这个是我们新开发的打印机驱动,世面上只要带有pictbridge标志的打印机,都可以直接连接打印,很方便。比如现在佳能,惠普等机型都有带有pictbridge功能的机型。

网友E:
你好,麻烦问一下我用台达触摸屏DOP-B05S100连接微型打印机。在我按了报表输出后老是出现:PRINTER ERROR (-14)错误。。恳请你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F(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

网友G:
积分不够,无法下载,坑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