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动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2-11-20):
  在台达的PLC中看到寸动,寸动是手动的意思吗?

楼主:
应该是点一下,走一段固定的距离吧?

网友A:
有吗,别人的程序,是注释吧,我想应该是在非自锁情况下,输出随着输入的变化而变化吧。

网友B:
寸动就是点一下动一下

网友C:
“寸动”就是“点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寸动”就是“点动”。

鬼佬爱用英文那样写,即是我们说的点动。

网友E:
寸动就是点动的意思。

网友F:
是控制变频器之类的东西吧,应该就是点动一下

网友G(2019-01-09):
点动的意思

网友H:
寸动就是点动,不自锁的,点一起走一下的动

网友I:
点一下走一下,有些可能用英文jog表示

网友J:
寸动可以理解为:你用一个自复位按钮控制一个电机,按下电机动,断开电机停

网友K(2021-02-24):
和JOG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