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脉冲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11-20):
求教一下 S7-300中 定时脉冲指令是什么呀?哪个模块?比如 我想实现每几秒或几毫秒发一次脉冲的那种,有没有直接的模块?

网友A:
定时脉冲的时间是多少啊?可调不可调的啊?

楼主:
比如时长为1秒 2 秒 几秒都行 不可调的那种 就一直在闪闪闪的发脉冲

网友B:
有,系统定时器,在CPU的硬件组态里设置下,下面有个MB()的,打钩,默认是MB0是系统脉冲

楼主:
我是说在梯形图中 用哪个模块实现 例如 M处 我想放一下一直发脉冲的信号

网友B:
AN    T25

L    S5T#5S(这里的5S时间可以任意改)

SD   T24    (定时器任意选)

A     T24

L    S5T#5S(这里的5S时间可以任意改)

SD   T25(定时器任意选)

A    T24

=M0.0(要输出的M位任意选)

以上可以做成FB块随便调用,价格优惠。。。童叟无欺

网友C:
真心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25  L    S5T#5S(这里的5S时间可以任意改)SD   T24    (定时器任意选)A     T24 L    S5T#5S(这里的5S时间可以任意改)SD   T25(定时器任意选)A    T24=M0.0(要输出的M位任意选)以上可以做成FB块随便调用,价格优惠。。。童叟无欺

怎么做成FB块和调用

网友F(2014-08-02):
300的定时器与计数器延长定时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