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菜鸟求助:用S7-200和欧姆龙轴编码器E6B2-CWZ6C检测轴的角度

楼主(2012-11-20):
用S7-200和欧姆龙轴编码器E6B2-CWZ6C检测轴的角度,自己按照手册上的指令编程,可是PLC没有反应。请教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你的程序?接线方法?哪一个有问题都会出现没反应的呀!

楼主:
接线是按照手册给的输入点接的 ,用的1号计数器,模型9,中断13

网友B:
高速计数器启动没有.............

楼主:
如何启动?请指教,从未使用过高速计数器

网友C:
编码器的输出是什么类型的?同PLC的输入匹配吗?

楼主:
这个问题还真忽略了,谢谢!

网友:
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谁知道。接0.3 0.4就用hc0当然没有反应啦。

网友D:
应该是你的B编码器连接错误,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M接DC+24v

楼主:
我会试试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