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控制信号接线问题

楼主(2012-11-20):
手头有几个松下的伺服电机驱动器,A5系列

我想用FPGA做一个接口板,接至少三路伺服电机,然后用上位机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我对伺服驱动器还不太了解,不知道需要接那些接口

求高手指教~

我知道脉冲输入和编码器反馈肯定是需要接的,但是我搞不清楚左边那些输入输出要接那些呢?哪些是必须要控制的,那些是不必要的呢?

网友A:
可以简单接:伺服ON输入,警报清楚输入,伺服警报输出就可以控制。其它可以根据需要接。

网友B:
最少的接法:7脚电源正,41脚电源负。29脚低电平有效(伺服使能)。其他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