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软件擂台第三期 自控软件之系统

楼主(2012-11-20):
         自动化软件擂台第三期 自控软件之系统  半月期 12月5日结束

    很多工控朋友在安装使用自动化软件时,经常被系统拒之门外!苦于寻找系统软件的不全或者安装顺序错误,造成很多麻烦!为了大家能够交流,避免同行再次烦恼!欢迎大家把自动化软件使用、安装时因系统问题让你抓破头皮的问题拿出来分享到”自控软件之系统 “,参与擂台赛:”自控软件之系统“的讨论和交流中,说出你的故事,故事完整,含有解决方法即可获奖!越精彩奖励越大。

 参赛地址:跟帖将故事描述

本次特邀:游   担任嘉宾评审

本期结束一周内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5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GX Developer 8 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方法》

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办法,此办法限仅于解决“创建新工程失败”

严格
按以下方法操作可解决:

软件必须是从三菱电机官网下载的:别处下载的不适用此说明!
此软件适用于Windows 2000/98/XP 32位操作系统(windows 7 32位下也能勉强用,要用管理员权限安装。64位不适用)

一,将压缩包移动到D盘并解压,必须要达到如下效果
D:\886\ENVMEL\SETUP.EXE
D:\886\Developer\SETUP.EXE
D:\886\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原因:路径过长,或路径包含中文,特殊符号均有可能安装失败)

二,在控制面板里卸掉以前安装的GX Developer (如果以前没装,路过此步)

三,进入注册表,删除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如果不懂的,这里有一个执行文件,双击可用 dellmit.rar (1 K) 下载次数:2435

四,关闭所有的杀毒软件,防火墙,360,诺顿,卡巴,毒霸......
这些软件可能会影响安装程序的读写文件,先关掉

五,打开任务管理器,检查有没有一个wowexec.exe的进程。如果有,把它结束掉

六,执行D:\886\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七,执行D:\886\ENVMEL\SETUP.EXE

八,执行D:\886\Developer\SETUP.EXE
这时有3点要注意:
1、要求输入公司和姓名时,用英文或数字(如果用中文,特殊符号会导致失败)
2、序列号570  986818410
3、安装过程中,所有勾不要打

严格按说明操作可以解决创建新工程失败问题,我已帮很多人QQ远程试验过,全部OK
大部分都是使用者不够细节,没按上面的步骤执行。

如果点击SETUP就报错误,或者安装好后报DLL错误的,属于其他情况,和电脑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A:
另外说一下!

《三菱PLC编程软件的安装系列号》

无论是

GX Developer 7.08、GX Developer 8.34、GX Developer 8.52、GX Developer 8.86···还是最新的GX WORK 2,下面的这几个安装系列号都是通用的,复制进去就行。

只要输入其中任何一个都行!因为最近总是有人在Q群里问GX WORK 2的安装系列号。

570-986818410

804-999559933

998-598638072

423-444127508

网友A:
另外再说一下西门子S7-300的软件!

放置软件的文件夹,安装的时候最好是放在盘符的第一层。

另外还要注意放置西门子S7-300的软件的文件夹必须是英文格式(不能带中文···例如····D:\西门子软件\西门子300软件,这样是不行的···

正确的安装软件文件夹范例:D:\simatic\

网友B:
补充一下西门子S7-300授权选择时也一定要放在C盘根目录下,如下途中左上角一定要选择盘符"C“。

这个地方容易忽视。

网友C:
问题(1):西门子200的编程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 SP6之中文编辑环境设置

该软件安装时语言选项里面没有“中文”选项,一般选择英文正常安装,之后软件打开界面也是英文,初学者不知道,以为要得到中文界面是不是要安装一款什么“汉化版本” ,殊不知V4.0 STEP 7 MicroWIN SP6本身就是汉化的版本。(想当年,我为了使自己能快速熟悉软件用法,对着书操作,遗憾的是英文基础不好,老是找不着菜单,纠结了两周)

中文编辑环境设置方法:打开英文界面,Tools(工具)——Options(选项)——General(常规)里面Language(语言)选项中选择Chinese(中文),OK!退出软件重新启动,是不是变成了自己熟悉的母语了。

问题(2):三菱GX Developer8.86Q安装注意

安装过程中千万不要选择安装有功能限制的监视专用版本,若果在哪里打了勾,你安装的软件就不能正常编写程序以及PLC写入只能用来监控程序。

问题(3):台达WPLSoft 2.20使用注意

1.同时打开许多窗口软件可能会崩溃

有时由于电脑配置或者其他原因,双击桌面快捷方式打开WPLSoft 2.20编程软件时往往当时没有“反应”,此时千万不要多次双击。多次双击后果:有可能打开好多个同样的编程界面窗口(希望是这样),也有可能软件从此崩溃(表现方式是双击打开,软件编辑界面闪过后,软件马上自动退出,再怎么反复打开都无济于事。PC重新启动后故障仍旧存在)。我遇到过两次,没办法,最后都是卸载后重新安装解决的。现在我使用的是WPLSoft 2.30版本,因为知道了这个平时注意了还是这个版本消除了以上BUG,反正我现在没有遇到过。

2.梯形图编辑环境下插入命令可以通过PC键盘上INS键切换实现

梯形图编程时不要幻想使用菜单方式插入一列。菜单中只提供了插入行。当初使用时我没办法只有切换到指令表,在指令表状态下插入列然后再转换回来在梯形图中继续编写程序。实际上插入命令还是可以通过操作PC实现的。在梯形图编辑环境下想插入一列可以按下PC键盘“ins”按键,看到软件编辑界面左下角状态栏中的“替换”变成“插入”时,那么恭喜你,你现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梯形图任意地方插入触点了。

问题(4):STEP7_Professional_Edition_2006中点击“文件”--“新项目向导”,弹出对话框:

这个大多情况下与文件存储途径中有中文字符有关,存储位置整个途径文件夹均不能使用中文。

网友A:
老马的擂台都挺不错的说···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D:
、解压“STEP.7.V5.4.中文版.SP3.zip”
2、解压“STEP.7.V5.4.密钥(无限期).zip”
3、进入“STEP.7.V5.4.中文版.SP3”文件夹
4、进入“DotNetFramework”文件夹
5、双击“Version 1.1”文件安装
6、进入“STEP7”文件夹
7、进入“Disk1”文件夹
8、双击“Setup.exe”安装,直到结束,重启电脑
9、重启后把已经解压出来的“STEP.7.V5.4.中文版.SP3”“CD_1”文件中的文件全部选中,点击右键,选复制
10、在已经安装过的软件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随便取一个英文名字,双击打开这个文件夹,点击右键,选“粘贴”
11、在这个新建的文件夹里,双击“Setup.exe”,直到安装完毕,重启电脑
12、把解压过的“STEP.7.V5.4.密钥(无限期)”粘贴的软件的安装目录下,修改文件夹名字为英文名字
13、双击改过的文件夹里面的“SIEMENS.EXE”
14、在打开的对话框里,选择Bstand,选择第二项“Installeer alle sleutels”完成软件注册
此测试在winxp sp3系统中成功。
供大家参考

网友E(2013-10-22):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一下!《三菱PLC编程软件的安装系列号》无论是G...

网友F:
关于昆仑通态安装问题,自己找到了解决办法:

电脑新安装了WIN7 32位的系统,在安装昆仑通态的时候,遇到如下问题:

找百度也没有答案,自己摸索了下,觉得应该是权限的问题,于是找到了解决办法:

按CTRL+F,在C盘中找寻msvcrt.dll,找到如下:

有好几个相似结果,不管他,按CTRL+A(全选),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第一项,管理员取得所有权,只见嘿嘿的窗口一闪而过。

再次重新安装MCGS软件,即可完美通关了。

网友F:
西门子S7-200 PLC编程软件安装到90%的时候出现"软件不能完全显示”等相似的英语警告!然后出现“S7IEPG Setup Failed with a return code of-2147024894:D:\simens\S7-200\comm\S7IEPG\setup.exe”的错误。

解决方案: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the Backgound Intelligent Trnsfer Service on Local Computer静默安装方式不成功 请参考Microwin手动卸载指导。

STEP 7-Microwin V4.0卸载时,一般卸不完全,所以在重装时,会反复出现卸载的提示,导致无法进入安装步骤。

该问题具体解决方法如下:
第一步:删除程序文档 在Windows 资源管理器(Explorer )中找到您的 Micro/WIN 目录并将其删除 (默认路径: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 MicroWIN)

第二步:删除注册表条目 点击 开始 > 运行....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点击OK进行确认 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下找到{D668B8E1-B877-4BDC-B7F6-8C7568297884}相并删除, 然后重新启动PC。

网友F:
s7-300的仿真软件PLCSIM_V54_SP5安装出问题!

搞了半天,原来是IE版本过低,我IE升级到IE8.0,一切都好了

网友G(2019-04-16):
都是大神啊

网友H:
厉害,感谢这样的平台提供这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