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0 STEP 7 MicroWIN SP3软件在编程的时候怎么写注释

楼主(2012-11-20):
V4.0 STEP 7 MicroWIN SP3软件在编程的时候怎么写注释

我是想在程序旁边写  谢谢了

网友A:
SP3好像有点老了,自从接触西门子PLC就已经使用SP4了,应该差不多吧,给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SP3好像有点老了,自从接触西门子PLC就已经使用SP4了,应该差不多吧,给楼主参考一下内容的回复:

对 就是这个  我想在旁边写注释  行吗  厄  是不是在那个网络注释里面写啊  还有最上面的那个符号与注释是干嘛的

网友B:
凡是有绿颜色字体的地方点击后都可以写注释。梯形图界面的其他地方写不上。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凡是有绿颜色字体的地方点击后都可以写注释。梯形图界面的其他地方写不上。 内容的回复:

厄  我是想在梯形图旁边写  可以不

网友C:
可以,在符号表里面写,编译保存就行

网友D(2013-08-09):
这个是可以的,在输上地址后,右击地址,单击定义符号就行了,我今天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