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加热管接线问题

楼主(2012-11-20):
我公司现有一台450千瓦的电加热设备交付客户并现场调试。电加热箱总功率450千瓦,由150根额定电压为220伏,单根功率为3千瓦的电加热管组成。电源380伏星型接法。现分为11组分别控制,其中6组45千瓦的分别由6只固态继电器控制,1组45千瓦的,3组36千瓦的,1组27千瓦的分别由5只交流接触器控制。现已把每组电加热管的星点单独用铜牌联接,且没有接零线,上电后加热正常。

问题是,客户要求我们一定要把星点接零线,说是为了当某加热管断线或短路致三相电流不平衡时保护加热管。这样说有道理吗?但我又得知如果接了零线会烧毁控制电加热的三相固态继电器。让我好为难,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你是专业的制造商,接成星型的电加热电路,中性点零线不接,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如果出现负载电阻不平衡,就会烧掉分压电压较高的负载。这是基本的电工常识。会烧固态继电器,根本没有的事。

网友B:
星接,当然要接零线,不然,其中一根坏掉,将会影响全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星接,当然要接零线,不然,其中一根坏掉,将会影响全部

网友D:
星点不接零,在运行中如果有二种情况:每3根一个星点和每组一个星点会有不同情况。每组一个星点的,在一相电热管有断线时,这组电压会升高,其他电热管有损坏的可能;3根一个星点时,断掉一根,其他2根功率下降(380V电压加在440V负载上)。

星点接零,会保证每根无故障管都通过额定电流。

接零与否都不会影响固态继电器,只要保护合理。

运行经验看,还是接零好!

网友E:
楼上说得对,个人经验,每组中性点应单独接条线到电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星点不接零,在运行中如果有二种情况:每3根一个星点和每组一个星点会有不同情况。每组一个星点的,在一相电热管有断线时,这组电压会升高,其他电热管有损坏的可能;3根一个星点时,断掉一根,其他2根功率下降(380V电压加在440V负载上)。星点接零,会保证每根无故障管都通过额定电流。接零与否都不会影响固态继电器,只要保护合理。运行经验看,还是接零好!

网友G:
对:李纯绪关于星点不接零,在运行中如果有二种情况:每3根一个星点和每组一个星点会有不同情况。每组一个星点的,在一相电热管有断线时,这组电压会升高,其他电热管有损坏的可能;3根一个星点时,断掉一根,其他2根功率下降(380V电压加在440V负载上)。星点接零,会保证每根无故障管都通过额定电流。接零与否都不会影响固态继电器,只要保护合理。运行经验看,还是接零好!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下,电机为什么不接零线

网友D:
对:QA854440553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星点不接零,在运行中如果有二种情况:每3根一个星点和每组一个星点会有不同情况。每组一个星点的,在一相电热管有断线时,这组电压会升高,其他电热管有损坏的可能;3根一个星点时,断掉一根,其他2根功率下降(380V电压加在440V负载上)。星点接零,会保证每根无故障管都通过额定电流。接零与否都不会影响固态继电器,只要保护合理。运行经验看,还是接零好! 内容的回复:请问下,电机为什么不接零线 内容的回复:

电机不接零线?有吗?电机外壳不接零吗(PEN或PE)?必须接。

大功率(5.5KW以上)三相电机是角形接法,绕组没法接零。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QA854440553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星点不接零,在运行中如果有二种情况:每3根一个星点和每组一个星点会有不同情况。每组一个星点的,在一相电热管有断线时,这组电压会升高,其他电热管有损坏的可能;3根一个星点时,断掉一根,其他2根功率下降(380V电压加在440V负载上)。星点接零,会保证每根无故障管都通过额定电流。接零与否都不会影响固态继电器,只要保护合理。运行经验看,还是接零好! 内容的回复:请问下,电机为什么不接零线 内容的回复:电机不接零线?有吗?电机外壳不接零吗(PEN或PE)?必须接。大功率(5.5KW以上)三相电机是角形接法,绕组没法接零。

星形电机不接零的原因是,如果有一根线断开,不管电压升高与否,电机功率下降导致转速下降,电流都会大大增加,一样会烧毁电机,而角型连接没有星点。

网友I(2016-10-06):
你好450KW的如果用我们新型高分子玻璃加热可节省50%的用电量。详知电联杨18988716368我们派专人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