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411触摸屏与三菱FX2N通讯

楼主(2012-11-20):
为什么通讯不上?是设置有问题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台达与三菱PLC通过RS422方式通讯,而B07S411只有COM3口支持422,所以你的设置不对,应该设置COM3口,通讯界面:RS422,接线方式如下:

更详细接线说明请见人机连线手册

楼主:
对:台达人机关于台达与三菱PLC通过RS422方式通讯,而B07S411只有COM3口支持422,所以你的设置不对,应该设置COM3口,通讯界面:RS422,接线方式如下:更详细接线说明请见人机连线手册内容的回复:

但是DOP-B07S411的COM3根本就没有接线口,是个空口,通讯线插入不到COM3口啊?请问,可以发个步骤给我吗,谢谢,QQ55673539

网友A:
COM2口与COM3口是集成在一个硬件端口上的,也就是屏上标注COM2的那个口。你只需要将软件设置好,按照安装手册的端口管教接好线就可以了。

楼主:
台机人机,非常感谢你。要是早就收到你的这个信息,我就不用走这么多弯路了。今天晚上加班,通讯上了,刚回来,才看到你的回复。总之很感谢。

网友B(2012-12-20):
不知施耐德的twido是否也是这个情况,也要用COM3呀!

网友C(2014-11-01):
通讯不上呀、、、、、、、

网友D:
注意两方面就可以了:

1、软件通讯口设置时,选COM3、FX2N CPU PORT ,走RS422通讯;

2、通讯线插在硬件的“COM2”口上,线脚按上面回复的接线接,或者直接淘宝上搜“DOP-FX”,注意适用B系列就好了。

网友E:
学习一下,以便后续使用。

网友F(2014-12-21):
学习下。以便后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