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下降沿使用求解?

楼主(2012-11-20):
下降沿使用了却触发不了,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啥情况下触发不了,说清楚点。单从贴出来的程序看喷淋泵(Y0)停止时就会有下降沿触发。

网友B:
下降沿和上升沿只能导通一个扫描周期,你后面好像是一个时间装置,能触发那才是怪事,电平从1变为0 的那一瞬间叫作下降沿。

网友C:
边沿信号触发定时器指令,PLC无法执行;必须将下降沿自保。

网友D:
LOGO把图挡住了!。。。。。。

网友E:
后面的程序看不清楚,你可以用Y0的下降沿触发(set m0等)然后再执行下面的程序

网友F:
最后的元件是什么啊?我看不清啊!从上面的程序来看可以有下降沿产生的!

网友F:
最后一项你好像是启动的时间继电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研究一下是不是外部元件的问题 吧!那个时间继电器不用RESET键复位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下降沿和上升沿只能导通一个扫描周期,你后面好像是一个时间装置,能触发那才是怪事,电平从1变为0 的那一瞬间叫作下降沿。

网友H:
下降沿和上升沿只能导通一个扫描周期,y0的下降沿先set m8, 然后ld m8,out t24 k20. 前面Rst t24同时Rst m8.

楼主:
谢谢大家了,脉冲信号没搞清楚,现在弄好了。

网友I:
看了好多贴,在工控网里二楼大多是正解!可是在其他论坛二楼可名声不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