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组态王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20):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用组态王6.53版本,通过莫迪康MODBUS RTU协议连现场仪表,通过RS485转RS232模块与电脑串口连接,RS485总线长度约为300米,未加装终端电阻,现场共有3台质量流量计和一块ADAM1017+研华模块,采用菊方链方式连接,连接后有一台质量流量计采集数据时断时续,但单独采集该台质量流量计数据一切正常,只要与其它仪表同时采集就出现通讯时断时续的情况,其它仪表的数据采集均正常。请问我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如何解决?如匹配终端电阻是否有效?急盼!!

网友A:
1.降低波特率试一下。2.加匹配终端电阻。

网友B:
采集频率不要太快 波特率从9600开始实验 把终端电阻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集频率不要太快 波特率从9600开始实验 把终端电阻加上
你就是个垃圾!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将流量计的地址改了一下应好了,以前的是3现在改为5。至于为什么,至今也没搞清楚。

网友C:
搞好了?厉害。到时需要
MOXA
或者研华产品可以直接联系我,
QQ2387806534 , 18682127962

网友D(2012-12-25):
或许是地址有冲突 所以导致无法通信的哦

楼主:
绝对不是地址冲突,只有四块表,地址是经过确认的,况且如果地址有冲突,组态王会有提示的,同一COM口没办法加两台相同地址的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