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TXD指令的疑问

楼主(2012-11-20):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请问,TXD指令发送出去的数据是自动转换成ASC码么? 还是说根据接受装置决定的? 看资料上写TXD将数据直接转换成ASC码发送的,第一次接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TXD你发什么数据设备端就采什么数据,这个你可以把电脑和PLC连起来做个测试就明白了

网友B:
TXD 指令 会让你指定一个发送缓冲器,BUFFER, 至于BUFFER 中是仕么数据,仕么格式,在端口设置里可以设置为 ASCII 码,或者 MODBUS RTU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