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电脑监控PLC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电脑监控PLC是否都要以太网?要是没有以太网,怎么办?通过以太网监控要做些什么?才可以监控?

网友A:
电脑监控PLC是否都要以太网?

——NO

要是没有以太网,怎么办?

目前各大品牌PLC基本都是建立在RS232或RS422或RS485基础上的各自自己的通讯协议。

通过以太网监控要做些什么?才可以监控?

网线直连,按要求设置IP

网友B:
看你怎么开发了;自己开发难度太大。用组态软件就简单多了。组态软件有各种plc的通讯驱动,连接起来相当简单

网友C:
组态,其实现在PLC都带有自己的监控软件仿真软件的 你可以自己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D:
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空载电流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E:
以太网只是其中一种通讯方式,还有好多,还有一些PLC专有的,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电脑监控PLC是否都要以太网?——NO要是没有以太网,怎么办?目前各大品牌PLC基本都是建立在RS232或RS422或RS485基础上的各自自己的通讯协议。通以过以太网监控要做些什么?才可以监控? 网线直连,按要求设置IP内容的回复:

嗯,那个要是我在那个PLC的CPU上没看到那个插网线的接口呢?只看到一个POFIBUS,还有一个好像是POFIBUS的插口

也没接通信模块

网友F:
不一定,一是你选用哪家的PLC,那么通讯接口或通讯协议是不同的,二是不同型号的PLC也有不同,而且不是所有的PLC都支持以太网,支持以太网的直接与PC机连接就可以了,设置参看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