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们,%I0.3.0与%I0.3.0.0硬件地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1-21):
各位大侠们,%I0.3.0与%I0.3.0.0硬件地址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有吧,你是哪个PLC,怎么会有这个地址号的?

楼主:
对:Richardmadoff关于没有吧,你是哪个PLC,怎么会有这个地址号的?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TSX P572634M型号的CPU,后面那种显示(I0.3.0.0)只有在“混合显示模式”下才能看的到,刚学不懂。

网友B(2012-12-27):
%I0.3.0.0是 %I0.3.0里面的一个位, %I0.3.0是一个字地址

网友C(2013-05-10):
0.3.0 依次是机架号、槽位号和通道号。我想问下这个地址在上位机的寄存器内部该怎么写

网友D:
虽然也才学,但是看你这么定义,也不对

网友E(2018-12-06):
%I说明是DI模块,0.3.0是对应机架.模块位置.通道,应该没有I%0.3.0.0这个状态位吧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