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与供油系统有关的常见故障及原因

楼主(2012-11-21):
柴油机与供油系统有关的常见故障及原因如下:

  1、柴油机功率不足,或柴油机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机。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喷油泵柱塞和出油阀漏油、喷油泵供油压力低,供油量不足;
  (2)喷油器雾化不良、滴油、喷油嘴损坏或喷油器密封铜垫厚度不合适;
  (3)燃油低压油路压力不足,主要原因是喷油泵低压油路回油螺钉单向阀关闭不严或已经损坏,导致其密封不严;
  (4)输油泵损坏,燃油预压太低;
  (5)喷油泵调速器有问题;
  (6)燃油油路堵塞或燃油油路系统中有空气进入;
  (7)燃油滤芯太脏或燃油温度太高。
  2、柴油机起动或加油时冒白烟。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起动加浓装置有问题。对于增压柴油机,可能是烟度限制器系统有问题;
  (2)喷油泵低速喷油压力不足;
  (3)喷油嘴雾化不良、喷油嘴损坏或滴油严重;
  (4)柱塞磨损,出油阀漏油或压紧不足;
  (5)喷油提前角不对(偏大);
  (6)燃油中的水分太多。
  3、柴油机工作时冒黑烟。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喷油泵供油量太多;
  (2)喷油器雾化不良、滴油、喷油嘴损坏或喷油器密封铜垫厚度不合适;
  (3)喷油提前角不对;
  (4)喷油器回油管堵塞。
  4、柴油机润滑油越用越多。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喷油泵柱塞磨损严重,柴油漏入喷油泵柱塞腔后通过机油回油管进入油底壳;
  (2)喷油泵出油阀外压紧套筒松动,柴油漏入喷油泵柱塞腔后通过机油回油管进入油底壳;(实例)
  (3)个别气缸喷油嘴滴油或“尿尿”。燃油通过活塞环与气缸壁间的缝隙流入油底壳;
  (4)冷启动电磁阀损坏,主要是该电磁阀“常开”,柴油通过火焰加热塞进入进气管并进入汽缸,汽缸内大量未燃烧的柴油经过活塞环与气缸壁之间的缝隙浸入油底壳;
  (5)低压输油泵泵轮有漏油现象。
  5、柴油机整体温度高,排气管经常有“烧红”现象。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喷油泵油量太大;
  (2)喷油泵联轴节损坏;
  (3)喷油提前角不对;
  (4)喷油器雾化不良、滴油、喷油嘴损坏或喷油器密封铜垫不合适。
  6、柴油机起动困难或根本不能起动。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燃油油路堵塞或有空气;
  (2)输油泵或回油螺钉有问题,燃油预压太低;
  (3)喷油泵调速器有问题;
  (4)喷油泵调速齿杆卡死;
  (5)喷油提前角不对;
  (6)增压机型的烟度烟度限制器电磁阀损坏;
  (7)多数喷油嘴损坏或喷油压力不对;
  (8)柴油机停机电磁阀有问题。
  7、柴油机活塞经常“烧顶”现象。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喷油嘴滴油严重;
  (2)喷油量太大;
  (3)喷油器铜密封铜垫选择不合适。
  8、柴油机起动时经常有“放炮”声。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冷起动预热电磁阀损坏;

     (2)个别气缸的喷油嘴损坏(不雾化或严重滴油)。
  (3)进气管上火焰加热塞损坏;

  以上原因导致大量柴油进入汽缸。当进入汽缸柴油相对较少时,柴油机启动时,就会产生“放炮”现象。如果进入汽缸的柴油相对较多,将导致柴油机启动困难或根本不能启动。
  9、柴油机转速不稳。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燃油油路时而有堵塞或漏气的现象;
  (2)柴油滤芯通过性不好;
  (3)喷油泵调速器故障;
  (4)喷油泵调速器内机油太多或太少。
  10、柴油机燃油消耗量太大。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喷油泵供油量太大;
  (2)喷油嘴雾化不良或滴油;
  (3)燃油油路系统有漏油现象。
  11、柴油机震动大。此故障与燃油系统有关的原因是:
  (1)各缸供油量不均匀,燃烧爆发压力差别太大;
  (2)个别喷油嘴严重滴油或“尿尿”,导致该缸产生“爆震”。
  综上所述,柴油机的大多数常见故障,都与燃油系统有关。因此,应该加强对燃油系统的保养和维修工作,及时发现并排除燃油系统出现的小故障和问题,这是确保柴油机稳定工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