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选型

楼主(2012-11-21):
现需要一台达PLC控制两个电机,一个步进电机和一个伺服电机,因此需要两路高速脉冲,

控制他们的配合实现走出直线和圆弧的运动轨迹,用哪种型号的更加合适?希望能满足相应要求还要从经济上考虑更合适的,谢谢了

网友A:
专用运动控制型主机DVP-PM。

网友B:
DVP-20EH00T2应该就可以了。价格也不高

网友C:
台达40EH的就可以,要晶体管型的就行,价格不贵!如果你再想用好一点的PLC,我建议你用OMRON的CP1H 40点的,很好用!这两款PLC编程简单!

网友D:
EH32点的有差动输出的,不是更好。

网友E:
最好用台达的20pm00D

EH系列plc可以用插补,但是不好用,20pm00D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