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做的一个四地控制一盏灯

楼主(2012-11-21):
试验成功!!哈哈

楼主:
同样的道理。多少个控制都可以。貌似我的这个还算简便吧??

网友A:
不是很简单吗?截图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B:
不知这个行不行?觉得表面看起来还要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这个行不行?觉得表面看起来还要简单:

明显错的

网友E:
请comicliuwei解释一下,为何是错的

网友F:
试问,贴图的程序在执行Q0.0常开触点前Q究竟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试问,贴图的程序在执行Q0.0常开触点前Q究竟是多少?

是的,是需要初始化的。要插入网络1:

LD SM0.1

R Q0.0,1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网友C解释一下,为何是错的

他那个置位复位相当于两个线圈。

我以前做过用这种方法做其他的程序,成功不了。

网友H:
LZ的的方案是能实现所需功能的。但程序烦琐,指令使用太多。不够简洁。

3楼的离题了。要明白输入是开关而不是按钮,3楼图中4个开关若有1个接通其他3个就无法分辨了。

还有置位复位在同一网段,不论先前状态如何都执行复位,所以不能对Q0.0执行开关操作。

下面一段程序可以衍生出 N 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H:
LZ的的方案是能实现所需功能的。但程序烦琐,指令使用太多。不够简洁。3楼的离题了。要明白输入是开关而不是按钮,3楼图中4个开关若有1个接通其他3个就无法分辨了。还有置位复位在同一网段,不论先前状态如何都执行复位,所以不能对Q0.0执行开关操作。下面一段程序可以衍生出 N 种

楼上说的是。我只是将我以前用台达DVP14SS做的同样功能的程序简单转化为西门子的了。转换过来的程序没有验证,仔细分析就是错了。等我有机会验证后再贴出西门子的程序。我相信用这种方式是应该能完成任务的。

网友I:
这个控制用 PLC 来控制,过于太浪费了吧,好好看看电工电路100例 吧,里面就有 若干个 开关控制 1盏灯!

竟然用PLC 控制照明线路...................

网友H:
这个只是在坛子里研究理论交流经验并非实际应用。可别钻到角尖里去了。

网友B:
台达DVP14SS编写的程序,验证过的,没有问题。

转换为西门子200程序

这个没有验证(手头没有200PLC),感觉应该没有问题了,那个帮忙验证一下。

网友J:
可以更简单,直接置位复位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试问,贴图的程序在执行Q0.0常开触点前Q究竟是多少? 是的,是需要初始化的。要插入网络1:LD SM0.1 R Q0.0,1

关初始化什么事啊?

网友K:
对:comicliuwei关于回复内容:对:wq29107045关于 请comicliuwei解释一下,为何是错的 内容的回复:他那个置位复位相当于两个线圈。我以前做过用这种方法做其他的程序,成功不了。内容的回复:

置复位何来双线圈一说,没有实践,你怎么能乱说呢

网友L(2013-03-02):
2楼的同仁;你编的程序经试验Q0.0没有输出,对吗?

网友M:
迷茫中。。。秦君给讲讲呗~你们这到底是要闹哪样?

网友N:
楼主,可以更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