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变频器主从控制

楼主(2012-11-21):
现在有一台VFD-B的台达变频器,我用一个电位器来控制它的频率,怎么样用这台的变频器来控制另外一台的VFD-M的台达变频器,二者要求同步。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就是说用前一台的模拟量输出接到下一台的模拟量输入控制,但是怎么接,不清楚啊,各位仁兄帮小弟把这个事情搞定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市场上有种同步卡可以很容易的满足您的要求,就是将其中一台变频器设成主机,而另一台设成从机,两者之间通过同步卡链接,然后在变频器中设置相应的参数即可。

网友B:
这个可以做  但是完全同步是达不到要求的   只能做一个开环控制   前面一台变频的输出接到后面一台的输入上

ACM   AFM是变频模拟量输出   接到 另外一台ACI   ACM  上    变频参数要改下     频率来源为0-10v或者4-20ma

网友C:
其实可以用PLC的AD/DA模块来控制,也可以通过台达的CAN总线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完全同步是达不到要求的   只能做一个开环控制   前面一台变频的输出接到后面一台的输入上ACM   AFM是变频模拟量输出   接到 另外一台ACI   ACM  上    变频参数要改下     频率来源为0-10v或者4-20ma

这样就是第二台只能设置成频率来源为4-20ma了,不过已经把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这位仁兄啊。加你好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