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间接寻址问题

楼主(2012-11-21):
大侠们快来帮忙:台达ISPsoft中怎么不能间接寻址啊,我用 的是ES60R主机,写MOV D0E0 D1编译结果为D0E0符号没宣布。同样在WPLsoft中就没有问题,ISPsoft到底能不能间接寻址啊

网友A:
ISPSoft的间接寻址须加上 @ 符号, MOV D0@E0 D1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用输入输出的位进行间接寻址,类似X0@E0      和T0@E0 方式进行循环控制,台达能实现吗?看手册里好像不可以啊

网友A:
ISPSoft V2.01版中已经支持了这种用法, 不过有一些限制

1. DVP系列机种目前只有一些二代机(SS2, ES2…)以及EH3,MC, SE机种可以使用, 不过机种本身的版本必须升级到较新的版本才可使用,且编辑时只能用于 M, X, Y, S 装置.

2. AH500系列机种则都可以支持, 且只要是 Bit 型态的装置都可以使用, X0.0@E0 , D0.0@E0, T0@E0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01版中已经支持了这种用法, 不过有一些限制1. DVP系列机种目前只有一些二代机(如SS2, ES2…)以及EH3,MC, SE机种可以使用, 不过机种本身的版本必须升级到较新的版本才可使用,且编辑时只能用于 M, X, Y, S 装置.2. AH500系列机种则都可以支持, 且只要是 Bit 型态的装置都可以使用, 如X0.0@E0 , D0.0@E0, T0@E0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选的就是ES2,那需要是什么版本才算是“比较新的版本”呢,M,X,Y,S装置是不是要加前缀K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