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通过modbus plus如何和QUANTUM PLC通信?硬链接如何做?

楼主(2012-11-21):
CONCEPT通过modbus plus如何和QUANTUM PLC通信?硬链接如何做?

网友A:
DP-MODBUS协议转换器,欢迎登陆www.dl-winbest.cn

【功能】

     在modbus侧为主站时:主要用于连接 modbus 从站仪表、及其它一些modbus 从站设备,如:MODBUS 协议接口的变频器、

   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

     在modbus侧为从站时:以modbus从站协议与其他modbus主站设备进行数据通讯。

           GSD文件下载:点击下载 (包含使用手册)

【优点】:

        ? 调试方便,手段多样,尤其适用于初次使用者

        ? 它有7个指示灯,使你能更为清晰准确快捷的判断问题所在;

        ? 它在modbus主站方式时,通过不断循环显示的多个状态字,使你能够轻松发现各个从站设备及相应报文的故障性质

      这些都是有别于其它厂家的特点,目的是使客户能用最短的时间迅速完成现场调试,立即发现问题,立即解决问题, 绝不浪费你的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