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触发器

楼主(2012-11-21):
想问一下 siemens的RS触发器指令 在S7-200中没有该指令 只有300 400才有RS触发器指令呢?

网友A:
在S7-200有RS触发器指令:在指令栏下--位逻辑里有 RS 与 SR 指令。

网友B:
1 置位指令/复位指令和RS/SR触发器的关系

SIEMENS PLC 的位逻辑指令主要有三种:

a.赋值指令“=(RL01,等号后面的操作对象状态为1RL00,等号后面的操作对象状态为0,变化是瞬时的);

b.置位指令“S(RL01,S”后面的操作对象状态为1RL00,S”后面的操作对象状态不变,除非程序对该操作对象执行复位指令)

c.复位指令“R(RL01,R”后面的操作对象状态为0RL00,“R”后面的操作对象状态不变,除非程序对该操作对象执行置位指令)

置位指令“S”和复位指令“R”可以和赋值指令“=”一样单独使用于程序的任何位置,同一个操作对象的置位和复位指令可以出现在程序的不同位置,也可以先后出现在程序的同一位置。置位指令“S”和复位指令“R”的配合可以称之为“离散”型RS触发器,例如:

 AM1.0

=I0.0//赋值

AM1.1

SQ0.1//置位

AM1.2

RM0.2//复位

其中后面4行就是SR触发器的语句表达式。

在一个PLC用户程序中,如果需要一个操作对象的不同状态在逻辑运算中起不同作用,就应该包括对该操作对象的置位和复位。

集中型RS触发器也是一种位逻辑指令,集中型RS/SR触发器有它的梯形图形式。集中型RS/SR触发器的缺条件和全条件形式的语句表达式如表1(可以转换为梯形图方式)。其实对一个操作对象的两种缺条件形式RS/SR触发器(一个只对之置位,一个只对之复位),就是复位指令或置位指令(从语句表达式显而易见)

                               1语句表达式

指令

典型程序

缺条件形式

全条件形式

RSFF

    A     M  1.0

    R     M  0.0

    NOP   0

NOP   0

只定义复位

     A     I  1.6

     R     M  0.0

     A     I  1.7

     S     M  0.0

     NOP   0

SRFF

    A     M  1.2

    S     M  0.1

    NOP   0

NOP   0

只定义置位

     A     I  1.6

     S     M  0.1

     A     I  1.7

     R     M  0.1

     NOP   0

2置位指令“S”和复位指令“R”在用户程序中的使用

置位指令“S”和复位指令“R(“离散”型RS触发器)对同一个操作对象的操作可以有明显的先后次序。由于PLC程序为循环运行方式,先出现的指令定义操作对象的一种状态,在后出现的相反指令定义该操作对象为另一种状态之前,程序处理中作为逻辑条件;后出现的指令定义操作对象的一种状态,在程序循环到先出现相反指令定义该操作对象为另一种状态之前,程序处理中作为逻辑条件(参考图1)

1 逻辑条件程序处理流程图

笔者使用类似程序成功设计了立体仓库连续取存程序。因为取和存的动作不同但必定是交替进行,取存操作的开始都需要读取目标位置的层、列、左/右货架数据,然后执行。

取操作:读目标层列、左/右货架数据-堆垛机层列定位-叉子进入左/右货架-稍微上升(货箱抬起)-退出左/右货架;

存操作:读目标层列、左/右货架数据-堆垛机层列定位-叉子进入左/右货架-稍微下降(货箱落实)-退出左/右货架;

程序执行过程的流程如图2。程序中取操作的完成作为F0.2的置位条件, 存操作的完成作为F0.2的复位条件。根据F0.2的状态交替执行取/存操作程序。

2 /存操作程序流程图

3 RS/SR触发器在用户程序中的使用

3.1需要交替执行的两段程序的设计

比如需要一个由电动机驱动往复前进/后退的控制对象,PLC的输入I0.0接启动按钮(NO),I0.1接停止按钮(NO),I0.2接前进到位限位开关(NO),I0.3接后退到位(NO)限位开关,使用以下程序(见图3):

3 梯形图

这样不但可以实现往复运动,还能保证在任何位置按下停止按钮后,若再次启动,即使控制对象停在中间位置,也能继续按停止前的方向移动。

3.2置位优先和复位优先的程序设计

由于PLC程序的(组织模块OB1)执行是循环扫描方式,PLC用户程序中的RS/SR触发器与物理RS/SR触发器有不同之处:物理(硬件)RS/SR触发器不允许R端和S端同时为“1,否则执行结果不确定;PLC用户程序中的(软件)RS/SR触发器R端和S端的逻辑结果允许同时为“1, 执行结果可以确定,只不过由于处理时有先后秩序(参考表1),对同一个操作对象,RS触发器置位优先(如果R端和S端的逻辑结果同时为“1,S端的逻辑结果决定),SR触发器复位优先(如果R端和S端的逻辑结果同时为“1”,由R端的逻辑结果决定)

以下PLC用户程序模块FC72是对德国HELLER公司FST62216型精密镗床追加的PLC程序:该机控制系统为SIEMENS 840D,用于镗铰加工发动机机体与主轴(曲轴)孔平行的孔系。左动力头设计有Z1,控制镗杆进给,右动力头设计有Z2,控制铰刀进给。正常状态下程序执行过程顺序是:装有工件的传送机构从原位置抬起,移动到加工位置,下降到下端位,工件夹紧,检查正常,工件放松,上升到中间位置,镗杆进入,下降到下端位置,工件夹紧,Z1轴和Z2轴控制左右动力头同时进给加工,加工结束传送机构按相反顺序返回到原位置。机床使用中,曾出现工件未到下端位置并夹紧工件,左右动力头就开始进给,报废产品并损坏刀具。FC72定义的M2.5在程序中作为Z1/Z2轴的进给允许条件,保证工件在中间位置,镗杆可以进入,工件在下端位置并夹紧,镗杆和铰刀可以进给。为不妨碍其它方式操作,程序设计成以下形式:

  NETWORK1:程序执行过程,传送机构从原位置抬起,移动到加工位置,下降到下端位置,工件夹紧,检查夹紧正常,工件放松,上升到中间位置,镗杆进入,下降到下端位置,计数器C12的计数输出MW34=2;

NETWORK2:计数输出MW34=2若只选择右动力头不选择左动力头(DB59.DBX175.1=1,DB59.DBX175.3=0)逻辑定义标志M2.4;

NETWORK4:M2.4与上工件已经夹紧(I65.2),工件在中间位置(镗杆可以进入),非自动方式(M5.0,使M2.5的使用不妨碍其它运行方式)定义标志M2.5;操作者在试用后又提出,每次开机需要执行一次空运行(不装工件执行一次自动程序)。追加程序前,选择空运行启动后,即可以选择自动方式,操作者离开机床作准备工作,空运行结束就可以开始启动自动程序运行;追加程序后,选择空运行并启动后,如果不选择自动方式,启动的空运行结束后,会周而复始地执行空运行,如果选择自动方式,程序会中断于镗杆进入程序段。这是由于M2.5起作用,分析说明程序检查“工件”未夹紧而中断。根据需要,该追加的程序还需要在执行空运行过程时一直旁路工件夹紧条件(不需要检查工件夹紧,无工件也不可能“夹紧”),而且需要在启动空运行后,若选择自动方式,空运行结束就可以开始启动自动程序运行。

设计NETWORK3RS触发器M2.6,用于旁路工件夹紧条件,R端接传送机构在原位置标志I72.6,S<, /SPAN>端接面板选择空运行标志M181.4。正常情况启动前,传送机构在原位置,标志I72.6的状态为1,面板选择空运行,标志M181.4的状态为1,但由于置位优先,M2.6的状态为1,旁路工件夹紧条件并保持,空运行启动后再选择自动方式,M181.4的状态变为0,传送机构已经离开原位置,标志I72.6的状态变为0M2.6的状态保持不变。空运行可以正常执行到传送机构回原位置,标志I72.6的状态再变为1M2.6的状态变为0,这时自动方式运行也准备好,程序的追加既防范了故障发生,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FUNCTION FC 72:VOID

         TITLE =

         VERSION:0.1

         BEGIN

         NETWORK1

        TITLE =

        AI72.4; //传送机构在下端位置

        CUC12;

        BLD101;

        NOP0;

        NOP0;

        A   I 72.0; //传送机构在上端位置

        R     C12;

        L     C     12;

        T     MW    34;

        NOP   0;

        NOP   0;

  NETWORK2

  TITLE=

  //DB59.DBX175.3-选择左头接通 DB59.DBX175.1-选择右头接通

        0(;

        L  MW34;       //MW34>=2

        L    2 ;

        >=I   ;

        )     ;

        O     ;

        A     DB59.DBX  175.1; //选择右动力头

        AN    DB59.DBX  175.3; //选择左动力头

        =     M 2.4;

  NETWORK3

  TITLE =

  //空运行控制

        A     I     72.6; //传送机构在原位置

        R     M      2.6;

        A     M    181.4; //选择空运行(无工件执行自动程序)

        S     M      2.6;

        NOP   0;

  NETWORK4

  TITLE =

        A     M      2.4;

        A(    ;

        O     I     65.2; //工件夹紧

        O     M      2.6;

        )     ;

        O     I     72.1; //传送机构在中间位置

        ON    M      5.0;

        =     M      2.5;

  END_FUNCTION

网友C:
手册上有介绍的;

网友B:
siemens的RS触发器指令

网友D:
你打开STEP7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还是一个初学者

网友E(2018-01-17):
多谢楼主提供,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