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间接变量用法

楼主(2012-11-21):
请教一下:intouch10.1 中要做一个对于多台泵的控制,操作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变量不同,如何使用间接变量来实现。最好给个例程看看。之前一直没有实现。

楼主:
晕,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您的意思是用间接变量重定向的方式,通过几个间接变量可以控制所有的设备?类似于编程语言里的指针。

intouch里边应该有结构变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吧

楼主:
不用指针,也不用结构变量,就是使用间接变量来实现

网友B(2013-05-03):
建立一个控制模板,设置一些需要的中间变量,字符串一般为内存消息 BOOL类型为间接离散,

你泵需要写一些脚本对模板中的变量进行赋值,这次我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一个控制模板,设置一些需要的中间变量,字符串一般为...

 复杂啊,能把你做的项目相关部分发给我看看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QLSelect函数我一直不能对SQL Server数据库进行访问,目前能插入数据,但就是不能读取。我写的脚本是

a=SQLSelect(ConnectionId,"Table1", "report","TIC101 =" + Text (h,"##"),","); 每次点击这个按钮时a的值是-1

网友C(2013-07-24):
定义一个间接变量 如 ID

定义泵Pump

ID.Nam=Pump.Name

ID.Value=Pump.value ,

就可以引用了。

网友D(2015-09-15):
DI.Name=fPSA01103.Name;

DI为间接离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