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软件实战乐园(100006) 组态王 超级实用问题解答

楼主(2012-11-21):
1、问:组态王中怎么将图片导入画面?!!!! 组态王画面里可不可以导入如 JPGBMP,GIF 或者其他任何格式得图形文件?!因为我现在画面里要做三维效果,想用 PHOTOSHOP 3DX 做完后导入!但似乎组态王的任何图形只能在画面里编辑!

答:通过工具箱中的点位图 1 首先将鼠标光标置于一个起始位置,此位置就是点位图矩形的左上角。2 按下鼠标的左键并拖曳鼠标,牵拉出点位图矩形的另一个对角顶点即可。"在牵拉点位图矩形的过程中点位图的大小是以虚线表示的。3、从文件中加载所需要的图片。

2、问:关于工程导入的问题? 组态王工程管理器中导入的工程只导入了画面及命令语言中的内容.请问如何将数据字典\设备定义\记录体等导入工程之中?-

答:组态王工程管理器中只提供了画面及命令语言的导入 其他的可直接到工程下将相应的文件拷贝过去 如数据词典对应 TAGNAME.DB,报警对应 ALARM.CFG 记录体为 bind.def,设备定义 comdev.dat 文件,是把相应的文件拷贝到工程目录下即可,其它更详细的对应文件参考使用手册中的附录 A 组态王使用的数据文件。

3、问:关于组态王数据词典的问题?为什么数据词典导出后在EXCEL中看到的只是介绍而不是变量,而且在导入时不能导入,望各位高人指点。

答:数据词典导出后有四个工作表,说明页、模板页、结构变量页和基本变量页。你看到的知识第一个工作表切换一下就能看到变量页了。导入前先关闭开发系统,导入的格式比较严#格,无法导入一般都是碰到非法格式导致的。

4、问:如何处理组态王中相同的画面? 请问如果有 200 个工作站,画面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显示的数据,该如何制作画面,不能画 200 个画面吧,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例子。#

答:1、用画面导入或拷贝来做;2、或先新建 200 个空画面,在工程文件夹下将已建好的画面复制 199 再将其重新命名为空画面的名称。

5、问:语句和画面能否从一个工程复制到另一个工程,我现在搞的工程和前一个工程基本相同,所以我想用前一个工程的代码和画面,有没有一个简洁的方法可以将组态王 中一个工程的代码和画面复制到另一个工程。

答:在新工程中建立与旧工程画面一样的文件名称覆盖新建的画面文件,或用画面及命令语言的导入来做。

6、基本人机界面功能

通过本功能完成画面组态。

1.快速便捷的应用设计

用组态软件构造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大大缩短开发时间,并能保证系统的质量。能快速便捷地进行图形维护和数据采集是此类系统的关键点。组态王正是提供了丰富的快速应用设计的工具。

(1)方便实用的工程管理  组态王6.53提供方便实用的管理工具——工程管理器。工程管理器是一个独立的可执行文件,用来管理本机的所有组态王工程,可以实现工程的压缩备份,备份恢复,数据词典的导出导入,实现开发和运行系统的切换等。

(2).集成的开发环境  最新设计的组态王工程浏览器为用户提供了便利的集成开发环境。工程设计者可以在工程浏览器中查看工程的各个部分,可以查看画面、数据库、配置通讯驱动程序、设计报表;可以完成系统的大部分配置。

工程浏览器采用树形结构,操作简单方便,容易接受。在工程浏览器中,用户也可以方便地切换到组态王开发环境和运行环境。

(3).功能强大、易用的绘图工具  目前用简单的示意性图形已经不足以表示工业现场复杂的生产过程,用户普遍要求更加丰富多彩、生动逼真的画面。为满足此要求,组态王提供了丰富的绘图工具,并尽可能使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容易掌握。

组态王工具箱中提供的绘图工具包括直线、折线、圆弧、矩形(方形)、圆角矩形、圆形(椭圆)等工具。它们的使用方法与一般绘图软件(如画笔)大致相同,设计者不需专门的培训即可使用。

(4).灵活的便捷菜单  使用组态王的过程中,用户可以随时按下鼠标右键来得到上下文相关的快捷菜单。这种方式比普通的菜单命令更容易使用,将大幅度地提高开发应用系统的效率。

(5).支持无限色和过渡色  组态王6.53调色板改为支持无限色,支持二十四种过渡色效果,组态王的任一种绘图工具都可以使用无限色,大部分图形都支持过渡色效果,巧妙地利用无限色和过渡色效果,可以使您轻松构造面无限逼真、美观的画面。

(6).图形对象丰富的动画效果  图形界面上的任何对象或复合对象都可以随着过程参数的改变而变换状态,以产生动画效果。图形对象与过程参数建立变化对应关系的过程称为动画连接

图形对象可以按动画连接的要求改变颜色、尺寸、位置、填充百分比等属性。一个图形对象可以同时定义多个连接。把这些动画连接组合起来,应用软件将呈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图形动画效果。

图形对象可以进行的动画连接包括:

属性变化:包括线属性、填充属性、文本色

位置与大小变化:包括水平和垂直移动、缩放、旋转、填充

值输出:包括模拟值输出、离散值输出、字符串输出

用户输入:包括模拟值输入、离散值输入、字符串输入

滑动杆输入包括水平滑动杆输入、垂直滑动杆输入

特殊:包括闪烁、隐含两种,

命令语言连接:包括鼠标或等价键按下时、弹起时和按住时可执行的功能强大的命令语言程序

提示文本:每个基本图素都可以定义一个提示信息条

动画连接的定义非常简单。以旋转连接为例,设计者只需给出旋转的偏转角度和对应的过程参数的数值即可。定义的全过程都反映在一个简单的对话框中。

(7).动画连接向导  通过可视化图形操作,直接完成移动、旋转的动画连接定义。

(8).图形界面  “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必须有易于使用的图形界面。

当今的应用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操作者希望系统能提供容易理解而且灵活可靠的操作方式。设计者也希望能有快速而强大的系统开发工具。数千次成功的工程实践证明,组态王正是这样一种能满足多数设计者需要的系统开发工具。

(9).大画面和导航图  一个复杂的工艺流程有时很难在一个屏幕大小的画面上体现出来,如果分开为多个画面,则首先是不能体现工艺流程的完整性,其次在操作和浏览上造成不便。组态王6.53支持大画面和导航图,设计者可以将画面制作成41024X768屏幕大小的画面,通过画面的滚动条或导航图来选择浏览的画面部分。

(10).方便快捷的变量替换  组态王6.53中,提供了多种变量替换方式,可以在工程的不同范围——如整个工程或画面——中使用不同的替换方式进行变量替换。变量替换方式可以有:变量使用替换、变量名称替换、站点名称替换和外来变量替换。替换的范围可以选择整个工程、画面组、画面或画面组中的图素。

(11).画面管理功能  面对大量纷繁复杂的画面和变量列表,要找到一个想要使用的画面或变量实属不易。在组态王6.53中,不但提供了对设备列表、和变量列表的排序按照列表项的排序功能,而且还提供了变量的查找功能、画面按照名称、画面描述或画面文件名称的排序功能,画面的查找功能。

为方便画面管理,提供了画面分组管理功能。用户可以创建9层,每层256个画面组的组列表。在画面组间可以进行画面的复制、移动和粘贴。

2.丰富的可扩充的图形库  设计者利用系统提供的图库,可以轻松构造自己需要的图形。

(1).大量的标准工业元件  组态王系统内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庞大的图形库,包含了大量预先建立好的组合图形对象,比如控制按钮、指示表、阀门、电机、泵、管路和其他标准工业元件。图库中的元素称为图库精灵,使用图库精灵将极大地加快应用系统的构造。

(2).面向对象的设计  图形库中的对象之所以称为图库精灵,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组图形,更包含了丰富的动画连接。一个图形精灵实际上就是一个已定义对象全部条件的小型应用,它包括以下这些内容(对不同的精灵略有不同):组成精灵的图形对象、触发动画效果的过程参数(变量)、动画连接。

设计者可以简单地从图库中取出图库精灵并放到自己的应用中,并按照需要的大小缩放它,图库精灵任意缩放也不会失真。

图库精灵可作为一个整体来修改属性(包括动画连接),修改的全过程都在一个简单的对话框中完成。

(3).扩展图库  为满足不同行业用户的需要,图库被设计成可扩充的。设计者可以创建图库精灵,把它们加入到图库中去,或者把不再需要的精灵从图库中删除。设计者还可以创建新的图库。

创建一个新的图库精灵非常简单:在画面上绘制精灵的外观,定义所有的动画连接,选择好对象,最后用菜单命令创建精灵,并把它放入图库。

另外,组态王6.53提供功能:用户绘制图形,定义好动画连接后,可以生成关于图形的描述程序,通过编制程序,动态控制图形外观。

创建一个新的图库也同样简单,只需使用菜单命令并输入新图库的名称。

设计者自己定义的图库精灵,其使用方法与系统定义的精灵相同。

3.对多媒体的支持  组态王6.53进一步完善了对多媒体的支持。充分利用这些特性,用户可以设计出更容易被接受和使用的人机界面。

(1).嵌入图片  组态王可以嵌入各种各样格式的图片,例如BMPGIFJPGJPEGPNG等。图形的颜色仅受显示系统的限制(不局限于256色)。图形大小可根据需要任意调整。

对于位图,支持透明操作。用户可以指定位图中的任一种颜色透明。经过透明处理后,位图中这种颜色的地方可以显示出背景图像。

对于gif格式的图形,支持原有的动画效果,用户可轻松构造符合自己需要的画面效果。

使用嵌入的图片后,设计者的画面将更加生动逼真。

(2).使用声音  组态王的PlaySound函数用于直接播放一个声音文件(.WAV),您可以根据需要在任意时刻调用它。比如作为语音报警。组态王的DisplayMCI函数提供了对多媒体设备的一个通用接口,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您甚至可以用它播放一段电影(VCD)。例如在一工业控制系统中显示来自摄象机的实时视频图象,并且通过组态王控制摄象机云台的运动。

下面的例子演示播放CD唱片中第3支歌曲的命令语言。

DisplayMCI( &quot LAYCD" 3 )

停止播放CD

DisplayMCI( "STOPCD" "" )

播放背景音乐MIDI格式

DisplayMCI( &quot LAYMIDI" "c:\midi.mid" )

注意:播放声音需要有声卡、扬声器等硬件设备的支持。

(3).播放动画  组态王具有播放动画的控件,用户可以使用此控件来播放AVI动画。

AVI动画制作的画面更加引人注目。

(4).支持视频采集设备  支持视频采集设备是组态王的一个强大功能。利用视频采集设备可以进一步加强对生产现场的监控。

组态王通过视频采集控件,可以把视频头采集来的图象在运行画面上实时播放,组态王6.53可对画面进行拍摄和摄像,以供事后分析,另外,组态王还支持多通道云台设备,并且可以控制云台的动作。

4.灵活简便的变量定义和管理  设计者在数据库中定义过程参数和其他变量。变量的类型有:

内存离散变量

内存整数变量

内存实数变量

内存字符串变量

I/O离散变量

I/O整数变量

I/O实数变量

I/O字符串变量

结构变量

其中,IO变量用于和外部采集元件连接,也用于和其他应用程序交换数据。内存变量主要用来存放中间结果

网友A:
酷客老师开讲堂啦  我来捧场了   感谢酷客老师的精彩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