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系统运行和配置相关问答19问

楼主(2012-11-21):
组态王系统运行和配置相关问答19
、变量设定中最大(小)值及最大(小)原始值的意义?

最大(小)值是变量在现实中表达的工程值(如:温度、压力等)的大小,而最大(小)原始值是采集设备中寄存器数字量的最大(小)值(如板卡中的819-4095等)。一般对于板卡设备此值为物理量经AD转换之后的值,如12BitAD此值范围0~409616BitAD0~65535,对于PLC、智能仪表、变频器,其本身已将物理值转换为工程值所以此时最大(小)值与最大(小)原始值在设置时是一致的.】

2、为什么变量无法删除,如何删除变量?
在组态王中,只有未使用的变量才能被删除,因此在删除变量之前,必须去掉在画面或命令语言、控件引用处,等处与之有关的连接,如果还是无法删除,在工程浏览器中执行工具-更新变量计数命令,重新统计变量,在变量使用报告中可以查询变量是否还在某些地方使用,将其连接断开后,利用工具-删除未用变量将变量删除。

3、《提示缺少colorwindows.dll》?
先卸载组态王,再重装组态王

、组态王点数怎样计算?
组态王的点分为内存点和I/o点,均计算在点数之内,一般在开发初期估计点数以I\o变量的点数×20%为实际需要的点数【I/o点包括物理测点+PLC(智能仪表、变频器)的需要被手动调节和显示的点】】

、工程运行时,显示通讯协议组件失败?
设备驱动安装错误:1、安装新的驱动2、在开发状态下从新连接设备,如果还是有错误,请联系驱动部索要新的驱动程序

6、光盘上的典型案例无法打开?
将工程拷贝到硬盘上将属性改为存档即可

、如何在打开机器时自动进入组态王?touchview快捷方式拷贝到系统开始\程序\启动中

、组态王能否在运行状态下切换到另一个工程?
不能

、如何禁止运行系统退出?
进行运行系统设置,在工程浏览器中的运行\特殊中选中禁止退出运行环境

、运行工程组态王提示组态王网络连接初始话失败?
【1
、如果准备单机运行在网络配置中选择单机

2、检查网络是否通讯正常和组态王的网络配置中节点名是否与机器网络名是否一致。

、如何运行用户工程?
【1
、在组态王的工程管理器中将用户工程设为当前工程,点击运行。

2、在操作系统\开始\运行中输入win.ini,在文本中将工程路径改为要运行工程路径 ApplicationDirectory=工程路径 ProjectName=工程名称

、怎样把工程文件变小?
可以删除*.AL2(报警信息文件),*.REC(历史记录文件),*.111文件(*.pic文件的备份文件)的文件。

13、如何在线增删用户及用户密码和权限?
使用editusers()函数(用户权限需大于900

、进行工程备份的恢复时显示恢复失败?
所恢复的工程不是当前工程的备份,在恢复对话框的提示选项中选择否即可将工程恢复到新的工程路径下

15、如何在退出组态王的时候保存当前变量的数值?
在定义变量的基本属性时选择状态栏中的保存数值

16、在定义变量的基本属性时状态栏中的保存数值、保存参数是什么意思?
保存参数:在系统运行时,修改变量的域的值(可读可写型), 系统自动保存这些参数值,系统退出后,其参数值不会发生变化。当系统再启动时,变量的域的参数值为上次系统运行时最后一次的设置值。无需用户再去重新定义。

保存数值:系统运行时,当变量的值发生变化后,系统自动保存该值。当系统退出后再次运行时,变量的初始值为上次系统运行过程中变量值最后一次变化的值。

、组态王的报警优先级如何确定?
报警优先级,为1-999之间的一个整数。优先级数值越小,级别越高

、组态王的访问优先级如何确定?
访问优先级,为1-999之间的一个整数。优先级数值越大,级别越高。

、如何在系统启动后自动运行组态王工程?
在系统开始”---“设置”----“任务栏和开始菜单中将组态王安装路径下“Touchvew.exe”文件添加到系统启动菜单中。

网友A:
向酷客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