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求助~~~~PLC和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我的PLC型号是CPU44H      开关电源150W      只要PLC电源(型号PD025)一接上开关电源引出的24V    电源就会异常  绿色指示灯闪烁   PLC电源接线拆掉 开关电源就又好了     (补充:开关电源一通电就会吱吱吱的异响)

 是否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帮下忙

楼主:
有人知道嘛?   拜托了

网友A:
1、描述不清楚;

2、如果你是直接将PLC电源输出跟开关电源输出并接,出问题不奇怪,没有哪个资料会这样告诉你应用;

网友B:
测试你的开关电源24V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C:
叫的声音是不是很小很刺耳啊?很有可能是你的PLC电源模块内部短路了,

网友D:
不明白,帮忙关注了,有时候觉得很复杂的问题到最后可能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网友E:
这种问题可能是PLC的输入信号绝缘线破损导致P24与N24短路引起的.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以上请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