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21):
大侠们,新手问个弱弱的问题,我现在用维纶MT6070IH2和三菱PLC FX2NC,想用触屏做中转,直接在电脑上监控修改PLC程序,不用电脑和PLC的数据线

网友A:
MT6070IH2手册里有透视的方法。

网友B:
这个真的能用吗?不知怎么用啊

网友C:
能用 用的时候不多

PLC加个模块不就行了

www.ytleader.cn

网友D:
透过以太网,PC可以操作连接在HMI上的PLC。

网友E:
恩,查下手册,如果有穿透功能就能实现,如果没手册可以打维纶的热线电话。

网友F:
穿透也是有要求的,一般要同品牌才好做。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受教了,刚下个教程,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