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PLC 寄存器可以保存如(liudehua)等字母吗?可以用来比较吗?

楼主(2012-11-21):
如标题, 是这样的 ,需要100组的数据保存, 名称100组,数值100组,相对应,使用时提前设定名称与数值,然后由人工读取,输入名称按下读取,将对应得数值读出。用触摸屏来做读取。例
 名称 数值
 liudehua 30
 zhangxueyou 50
 guodegang 100
 linqingxia 69

 名称:【     输入需要的名称      】      读取     【  显示名称对应的数值   】

事前设定好,允许修改当我读取 【liudehua】时进行搜索,把相对应的 【30】读出来,问题是怎么才能写进去{liudehua}这个字母。

本人菜鸟,求大侠指点。若点开天机,必将宁记在心,日后当亲力报答。

附程序,GX-WORK2 1.77F版本。

楼主:
求高手,求大侠,各种求。。。

网友A:
      FX1N貌似没有读取字母的功能,即使借助外部输入,也最多能到H字母!触摸屏是wince系统,或许你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找个软件或者自己编制一段程序--只要输入字母符合如你例中的liudehua--然后触发一个信号---,改信号引入PLC,然后数据存为30!数据寄存器可以保存超过100个的数据!

网友B:
PLC可以接受ASC数据(字母在传送均为ASC码),ASC数据可以对应通常的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数据,你输入ASC数据对应的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数据即可

网友C:
咨询一下三菱看FX1N PLC 能不能读取字符,西门子200是可以读取的。

网友D:
索引啊,先看能不能回复

屏幕上输入的字母都是ascii字符,把要搜索的字符和数据表里的循环比对就可以了。

看哥的帖子吧,哈哈。plc就是处理数据的,虽然我没用过fx1n,但没可能不能用ascii

网友E:
这种情况通常都是用数值代替文字算了的。

我又想问这些拼音是用什么途径输入到plc里的?为什么你不问如何输入,而问如何找,啊?

网友F:
转成ASCII吗。。。。。。。。。。。。。。。

楼主:
对:芳季关于这种情况通常都是用数值代替文字算了的。我又想问这些拼音是用什么途径输入到plc里的?为什么你不问如何输入,而问如何找,啊?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对 ,我就是想问是怎么写进去,然后是找出来,现在我还没办法写进去呢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PLC可以接受ASC数据(字母在传送均为ASC码),ASC数据可以对应通常的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数据,你输入ASC数据对应的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数据即可 内容的回复:

16进制最多能到F,  其它的写不进去呀,ABCDEF这些字母也不够用啊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转成ASCII吗。。。。。。。。。。。。。。。 内容的回复:

哥 这个怎么转的?能不能给来段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G:
圳市圣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主营以下产品:
PLC|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电机|三菱电机
请致电:15815567873(郭生)QQ:1079959408
网址:http://www.sqcg.cn
本公司库存足,货期短,全新原装品质有保障,价格有绝对的优势!免费提供三菱各类说明书,及编程软件。

网友H:
这个要求,无论用PLC、还是HMI;都比较难做!你可以看一下,GX WORK2是否有ASCII码(文数值)输入功能?然后定义一个数据寄存器的首地址。例如:"liudehua",就是由长度为8的连续4个数据寄存器组成:"il"、"du"、"he"、"au";查表得知它们分别对应的16进制数值,再进行比较。

网友I:
用GX WORK2创建一个二维字符串类型数组(如果GX WORK支持字符串类型变量)

如果输入名称与自定义字符串相符取出下标读出此下标的另一维数据数值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这个要求,无论用PLC、还是HMI;都比较难做!你可以看一下,GX WORK2是否有ASCII码(文数值)输入功能?然后定义一个数据寄存器的首地址。例如:"liudehua",就是由长度为8的连续4个数据寄存器组成:"il"、"du"、"he"、"au";查表得知它们分别对应的16进制数值,再进行比较。内容的回复:

触摸屏的【文本输入元件】 当我指定D500时输入{liudehua}它传给PLC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H:
(1)D500存储:"il",69H6CH=K26988;(2)D501存储:"du",64H75H=K25717

(3)D502存储:"he",68H65H=K26725;(4)D503存储:"au",61H75H=K24949

你可以尝试监控数据寄存器D500-D503的16位数值,看是否和上述结果一致?

PS:恐怕这“100组”实在太多了,数据寄存器可能不够用?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1)D500存储:"il",69H6CH=K26988;(2)D501存储:"du",64H75H=K25717(3)D502存储:"he",68H65H=K26725;(4)D503存储:"au",61H75H=K24949你可以尝试监控数据寄存器D500-D503的16位数值,看是否和上述结果一致?内容的回复:

感谢大神  这方法可行!!在确认中~~~

网友J:
一个字可以保存2个字符,1N有7744个字,完全够用

网友K(2014-05-29):
HEX

ASCI

这两条指令就行 。

网友L(2021-01-06):
这个真的很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