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短路故障的分析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2-11-21):
    变压器是当今电气化生产中一样十分常用的电机,其在电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保证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人们生产及生活用电的稳定。变送器种类很多,总体来说就是由变送器发出一种信号来给二次仪表使二次仪表显示测量数据。将物理测量信号或普通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输出或能够以通讯协议方式输出的设备。一般分为:温度/湿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液位变送器,电流变送器,电量变送器,流量变送器,重量变送器等。

  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电机,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可将一种电压的电能转换为另一种电压的电能(一般是交流电),从而实现电能的分配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变压器的稳定持续使用是需要保证的,然而在日常工作生产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变压器损坏或不能正常使用,其中变压器的短路就是十分常见的一种,所以本文主要探讨关于变压器短路故障的一些分析和解决方法。 转自电气自动化技术网

  对于变压器的出口短路现象,笔者根据长时间的经验和总结,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原因,并需要我们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

  1.线饼上下弯曲变形。这种损坏是由于两个轴向垫块间的导线在轴向电磁力作用下,因弯矩过大产生永久性变形,通常两饼间的变形是对称的。

  2绕组或线饼倒塌。这种损坏是由于导线在轴向力作用下,相互挤压或撞击,导致倾斜变形。如果导线原始稍有倾斜,则轴向力促使倾斜增加,严重时就倒塌;导线高宽比例大,就愈容易引起倒塌。 端部漏磁场除轴向分量外,还存在辐向分量,二个方向的漏磁所产生的合成电磁力致使内绕组导线向内翻转,外绕组向外翻转。

  3.采用软导线,也是造成变压器抗短路能力差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早期对此认识不足,或绕线装备及工艺上的困难,制造厂均不愿使用半硬导线或设计时根本无这方面的要求,从发生故障的变压器来看均是软导线。这一点对于交流接触器共用时十分普遍。

网友A:
1,变压器是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的电气设备,应该不能叫做“电机”;

2,变压器是将一种电压等级的电能转换为另一种电压等级的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