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启动问题

楼主(2012-11-21):
变频器与S7-300通讯,

速度是通过S7-300给定的,启动变频器后给定一定的速度(比如是100转每分),但电机要过1分钟后才能转起来。既然变频器已经启动了,又给了一定的转速,变频器应该马上有输出啊。不知道应该设置那个参数来改变这种情况

网友A:
变频器有个加减速时间设定,或许你的加速时间设定了过长!检查下22组参数,22.01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查看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