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建房地线怎么接呢?

楼主(2012-11-21):
就是三口插座上面那个地线。
市电进来只有2根线,直接是电线杆的4根线里面弄了2根过电表的。
如果不接地线听说很不安全。
房子已经建好了,从基础引地线已经不行了,只能外接人工接地体,但是网上的资料都太专业,还要计算什么接地电阻,测电阻的仪器都要几百块钱一个。
网上下了个资料里面有个案例打3根角钢到地下,中键用扁钢焊接,然后用钢管引到室内,看见就害怕,太复杂了。
请教各位专业人士,自己家的房子怎么弄简单快捷呢?
比如买一根2.5m的角钢,打到地下,然后用4平方的铜线引到室内做地线是否可行?

多谢了!

@欣欣向荣  @刘志斌

网友A:
"网上下了个资料里面有个案例打3根角钢到地下,中键用扁钢焊接,然后用钢管引到室内,看见就害怕,太复杂了。"兄弟,不用怕,其实这个方法就很简单了,只要角钢打得够深,最好是能打到土的湿层(那样有助于导电),家里一般是属于保护接地,就是防止电器击穿让壳体带电伤到人,如果电器没有漏电时。那角钢就跟家里电饭煲的外壳一样,虽然是铁的可是不带电的,如果电器壳体漏电的话,它起来把电导入大地的作用,因为没有经过负载(短路),保护断路开关就会及时跳开

网友B:
接地电阻若是保证不了足够小,,,俄看就别接地线鸟,,,

否则地线带电,三天两头打人,嘿嘿,木准那天就打出个神经病鸟 。。。。乖乖

自建房接地线多此一举,,,有那闲功夫,去挖个地道,引你老婆钻钻偷个情亲嘴去吧 。。。。。。

网友C:
你做的地线准确说叫重复接地,可以不做。三孔插座的PE应该接零线,不过接法要注意。PE是不经开关直接与电源零线连接,电源的L、N经开关(或漏电保护器)再接道你家里的用电器,插座的L、N也是这样。

有条件可以做接地体连接到电源零线,既PE点。在屋外挖一条沟,在沟内往地下打入2根2米长铁管(Φ20mm以上),2根铁管距离2米,2根铁管焊接连接(铁管、角钢、带钢都行)引出地面,用沥青防腐,用2.5以上铜线接到开关箱。

网友D:
在家门口做重复接地我认为不恰当容易引雷电,但连接电线杆线要足够的粗还是可以的做的。本人认为一般家里引进两根线零线单作N用。保护线PE单独接地,因为引进的两根线作总线进入漏保零线只当工作零线N线用,平常时间不碰壳短路接地PE线只是根空置的线不与引进电源线有关系只作为一条接地的空置保护线,当有碰壳短路由漏保作为短路断开电源。无关乎供电系统接地接零相冲关系。这样的接线本人认为好于重复接地。这根接地线不与电源有关系,只有发生碰壳短路作为断开漏电保护器触点才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所以接地要求不需要完全符合标准的接地要求(当然能符合标准那更好),只要能保证碰壳短路能跳开漏电保护器断开电源能起到保护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E:
打地桩

1、在机房附近把4根或更多2.5m的角钢(45mm*45mm)沿直线打入地下离地面80cm处、每根角钢相距2m

2、用扁钢(30mm*3mm)将4根角钢串联焊接在一起。

3、用镀锌扁钢(30mm*3mm)焊接有角钢的任意角作为地线引线引上墙面2m处。

4、电阻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否则,加桩或用田字格加以解决。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可以看看以上信息对您是否有帮助。

个人认为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你解决问题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家门口做重复接地我认为不恰当容易引雷电,但连接电线杆线要足够的粗还是可以的做的。本人认为一般家里引进两根线零线单作N用。保护线PE单独接地,因为引进的两根线作总线进入漏保零线只当工作零线N线用,平常时间不碰壳短路接地PE线只是根空置的线不与引进电源线有关系只作为一条接地的空置保护线,当有碰壳短路由漏保作为短路断开电源。无关乎供电系统接地接零相冲关系。这样的接线本人认为好于重复接地。这根接地线不与电源有关系,只有发生碰壳短路作为断开漏电保护器触点才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所以接地要求不需要完全符合标准的接地要求(当然能符合标准那更好),只要能保证碰壳短路能跳开漏电保护器断开电源能起到保护作用就可以了。

你好,谢谢!

你说的是否和 @李纯绪  说的一样,单独一根线绕过漏电保护开关直接接到市电的零线作为P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的地线准确说叫重复接地,可以不做。三孔插座的PE应该接零线,不过接法要注意。PE是不经开关直接与电源零线连接,电源的L、N经开关(或漏电保护器)再接道你家里的用电器,插座的L、N也是这样。有条件可以做接地体连接到电源零线,既PE点。在屋外挖一条沟,在沟内往地下打入2根2米长铁管(Φ20mm以上),2根铁管距离2米,2根铁管焊接连接(铁管、角钢、带钢都行)引出地面,用沥青防腐,用2.5以上铜线接到开关箱。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做接地体条件是有的,就是怕花了钱没有效果,不是说什么电阻要小于4欧姆吗?我们农村连测电阻的仪器都没有。

对你说的PE不经开关直接和电源零线相接,是不是直接接到电表上面就可以了?我家电表下面是有一个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对这个线的大小有要求吗?我家距离电表有50米,需要自己拉线,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电阻若是保证不了足够小,,,俄看就别接地线鸟,,,否则地线带电,三天两头打人,嘿嘿,木准那天就打出个神经病鸟 。。。。乖乖 自建房接地线多此一举,,,有那闲功夫,去挖个地道,引你老婆钻钻偷个情亲嘴去吧 。。。。。。

你的回复真是人如其名!

网友D:
不接地也不重复接地,接零方式就可以了。要重复接地从接零排接触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网友C 的回复内容: 你做的地线准确说叫重复接地,可以不做。三孔插座的PE应该接零线,不过接法要注意。PE是不经开关直接与电源零线连接,电源的L、N经开关(或漏电保护器)再接道你家里的用电器,插座的L、N也是这样。有条件可以做接地体连接到电源零线,既PE点。在屋外挖一条沟,在沟内往地下打入2根2米长铁管(Φ20mm以上),2根铁管距离2米,2根铁管焊接连接(铁管、角钢、带钢都行)引出地面,用沥青防腐,用2.5以上铜线接到开关箱。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做接地体条件是有的,就是怕花了钱没有效果,不是说什么电阻要小于4欧姆吗?我们农村连测电阻的仪器都没有。对你说的PE不经开关直接和电源零线相接,是不是直接接到电表上面就可以了?我家电表下面是有一个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对这个线的大小有要求吗?我家距离电表有50米,需要自己拉线,成本问题。

在你家的进线处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接地也不重复接地,接零方式就可以了。要重复接地从接零排接触即可。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yiwanghaian关于引用 网友C: 你做的地线准确说叫重复接地,可以不做。三孔插座的PE应该接零线,不过接法要注意。PE是不经开关直接与电源零线连接,电源的L、N经开关(或漏电保护器)再接道你家里的用电器,插座的L、N也是这样。有条件可以做接地体连接到电源零线,既PE点。在屋外挖一条沟,在沟内往地下打入2根2米长铁管(Φ20mm以上),2根铁管距离2米,2根铁管焊接连接(铁管、角钢、带钢都行)引出地面,用沥青防腐,用2.5以上铜线接到开关箱。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做接地体条件是有的,就是怕花了钱没有效果,不是说什么电阻要小于4欧姆吗?我们农村连测电阻的仪器都没有。对你说的PE不经开关直接和电源零线相接,是不是直接接到电表上面就可以了?我家电表下面是有一个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对这个线的大小有要求吗?我家距离电表有50米,需要自己拉线,成本问题。内容的回复:在你家的进线处接。

谢谢!

我们家门前过的是电网的4根线,他们从中接了两根给我们用。

网上查资料,不是TT系统就是TN-C系统,怎么区分是哪种呢?

如果是TT系统就不能够采用接零方式吧?如果TT系统采用接零方式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C:
安全规程规定同一台变压器不允许一部分TT,另一部分TN,这个规定几十年了。不过,早有权威人士对此质疑。篇幅大,不去讨论了。

你家情况不管是TT还是TN,你就按TN处理最安全,只要电源零线不断,只要漏保可靠。做重复接地就又有了一点安全保障。

网友G:
学习了老师傅们的经验···

网友H:
      你说的完全可行 ! 还有就是最好接在房子大柱有铁的地方

网友I:
三项插座的是PE地,这个其实可以在你建房子时候的打地基的钢筋上当做保护地就可以

零线本来也是接大地的,但是零线是动力线,有线耗,零线上也就有电压了。

一般家用没有这个保护地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担心有些家用电器,外壳是金属的,出现相线漏电。如果没有保护地的话,人碰到外壳比较危险,但是现在家里一般都有漏电保护等器件,即使电到,死不了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规程规定同一台变压器不允许一部分TT,另一部分TN,这个规定几十年了。不过,早有权威人士对此质疑。篇幅大,不去讨论了。你家情况不管是TT还是TN,你就按TN处理最安全,只要电源零线不断,只要漏保可靠。做重复接地就又有了一点安全保障。

多谢。

按TN处理就是指把PE绕过漏电保护开关和电表直接接到入户的零线上,对吗?

重复接地就是自己屋外面做人工接地体,对吗?

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做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项插座的是PE地,这个其实可以在你建房子时候的打地基的钢筋上当做保护地就可以零线本来也是接大地的,但是零线是动力线,有线耗,零线上也就有电压了。一般家用没有这个保护地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担心有些家用电器,外壳是金属的,出现相线漏电。如果没有保护地的话,人碰到外壳比较危险,但是现在家里一般都有漏电保护等器件,即使电到,死不了人的。

房子已经建好了,没机会做地基了。

漏电保护开关我们这用的人都少!

网友B:
嗨嗨,穿个铁裤衩,棒槌永远不受伤 ,忠于党 ~~~~~~~~~~~~~~~~~~~~~~~~~~~~~~

网友D:
房子已经建好了,没机会做地基了。

漏电保护开关我们这用的人都少

-------------------------------------------

为了安全起见应购置30mA单相漏电保护器(也叫剩余电流保护器)。就是不用PE保护线相对还是安全了许多。就是发生了碰壳短路人碰一下人觉得有感觉了开关也就跳开了。

要是觉得这样不是很安全,可以在屋外泥地用根40*40mm镀锌角铁或1吋自来水管垂直打入深度2米(地下水位比较高,比较潮湿地区实际1米就够了),用一根6平方毫米或以上铜线从屋内接出牢固的连接在接地体上(如在接地体上打个孔用螺栓牢固连接)屋内的PE线连接时不要与电杆上输入两根电源线连接接触。这样的接地体实际上已经是很标准可靠的了应该是不难做到的。在这样的PE线保护下真正起保护作用是接地漏电保护以及带上了接地短路保护,接地漏电时起到保护作用的是漏电保护器,再配上适合的熔断器或断路器(小型的空气开关)也能起到接地短路保护的一定的保护作用前提是必须使用漏电保护器(因为你不知道供电系统到底是TT还是TN系统)。如果觉得一个漏电保护器不可靠就用两个串联。与建房比较多花不了几个钱!”安全第一“!

网友J:
我看没必要吧,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房子已经建好了,没机会做地基了。漏电保护开关我们这用的人都少-------------------------------------------为了安全起见应购置30mA单相漏电保护器(也叫剩余电流保护器)。就是不用PE保护线相对还是安全了许多。就是发生了碰壳短路人碰一下人觉得有感觉了开关也就跳开了。要是觉得这样不是很安全,可以在屋外泥地用根40*40mm镀锌角铁或1吋自来水管垂直打入深度2米(地下水位比较高,比较潮湿地区实际1米就够了),用一根6平方毫米或以上铜线从屋内接出牢固的连接在接地体上(如在接地体上打个孔用螺栓牢固连接)屋内的PE线连接时不要与电杆上输入两根电源线连接接触。这样的接地体实际上已经是很标准可靠的了应该是不难做到的。在这样的PE线保护下真正起保护作用是接地漏电保护以及带上了接地短路保护,接地漏电时起到保护作用的是漏电保护器,再配上适合的熔断器或断路器(小型的空气开关)也能起到接地短路保护的一定的保护作用前提是必须使用漏电保护器(因为你不知道供电系统到底是TT还是TN系统)。如果觉得一个漏电保护器不可靠就用两个串联。与建房比较多花不了几个钱!”安全第一“!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实际可操作性很强!

漏电保护器可以代替空气开关吧?我家现在的线路分灯线、插座、厨房、抽水机、太阳能热水器等,用的全都是空气开关(盒子上写小型断路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网友C 的回复内容: 安全规程规定同一台变压器不允许一部分TT,另一部分TN,这个规定几十年了。不过,早有权威人士对此质疑。篇幅大,不去讨论了。你家情况不管是TT还是TN,你就按TN处理最安全,只要电源零线不断,只要漏保可靠。做重复接地就又有了一点安全保障。 多谢。按TN处理就是指把PE绕过漏电保护开关和电表直接接到入户的零线上,对吗?重复接地就是自己屋外面做人工接地体,对吗?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做对吗?

是!

网友D:
漏电保护器一般家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单独安装的黑色的固定在绝缘板上的;另一种与小型断路器相同高度尺寸可安装在标准电箱内导轨上的。都不能当空气开关用只能用于漏电保护,因内部都没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装置必须要与熔断器或空气开关配合使用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如你21楼所述使用功率差不多选择额定电流20A的可以了,因无关乎过载保护或根据全部使用容量再选额定电流,容量大一点没关系。

电源引进后开关安装顺序:电表---闸刀开关(停电检修明显断开点用)---漏电保护器(可当分路总开关用)和并行的不需要漏电保护的安装在吸顶的照明分路断路器---各分路断路器。

关于供电系统TT单独接地还是TN接零重复接地,不管是TT还是TN电源端总是有接地的,这是供电的问题。对于安全都是相对的不能说百分百绝对安全。但根据你的供电是电杆露天引进的,原因前面已说过,但你已使用漏电保护器就没有必要PE接零或再重复接地,认为还是PE线单独接地比较好!因为你的PE线只起到漏电断漏电开关作用,电源断开后并不影响到他人用电触电的问题!对自己和他人都能起到保护作用。PE线正常情况下与电源都是隔离的无关电源问题。最大的缺点就是外部接地断开时三相电源不平衡不能起到电压过压保护作用,但这有解决办法配个过压断路器即可。或购买漏电保护器时选购带过压保护的。完全可以杜绝过压的问题起到保护用电器过压保护作用。

网友K:
农村上啦的电源应该是五相的!有三根是火线也就是红/黄/绿/ 零线是蓝色的、底线是黄绿有两种颜色混在一起! 原本农村进电是二百二的也就是没有底线!因为电表进去了就有一个漏电开关!所以他们没有安装!自行安装地线开是可以你把零线和底线接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样漏电都会跳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电保护器一般家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单独安装的黑色的固定在绝缘板上的;另一种与小型断路器相同高度尺寸可安装在标准电箱内导轨上的。都不能当空气开关用只能用于漏电保护,因内部都没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装置必须要与熔断器或空气开关配合使用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如你21楼所述使用功率差不多选择额定电流20A的可以了,因无关乎过载保护或根据全部使用容量再选额定电流,容量大一点没关系。电源引进后开关安装顺序:电表---闸刀开关(停电检修明显断开点用)---漏电保护器(可当分路总开关用)和并行的不需要漏电保护的安装在吸顶的照明分路断路器---各分路断路器。关于供电系统TT单独接地还是TN接零重复接地,不管是TT还是TN电源端总是有接地的,这是供电的问题。对于安全都是相对的不能说百分百绝对安全。但根据你的供电是电杆露天引进的,原因前面已说过,但你已使用漏电保护器就没有必要PE接零或再重复接地,认为还是PE线单独接地比较好!因为你的PE线只起到漏电断漏电开关作用,电源断开后并不影响到他人用电触电的问题!对自己和他人都能起到保护作用。PE线正常情况下与电源都是隔离的无关电源问题。最大的缺点就是外部接地断开时三相电源不平衡不能起到电压过压保护作用,但这有解决办法配个过压断路器即可。或购买漏电保护器时选购带过压保护的。完全可以杜绝过压的问题起到保护用电器过压保护作用。

非常感谢,回复的太详细了,就是有点不太明白,PE线单独接地是指接到人工接地体上马?重复接地呢?好像也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L:
买一根2.5m的角钢,打到地下,然后用4平方的铜线引到室内做地线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电保护器一般家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单独安装的黑色的固定在绝缘板上的;另一种与小型断路器相同高度尺寸可安装在标准电箱内导轨上的。都不能当空气开关用只能用于漏电保护,因内部都没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装置必须要与熔断器或空气开关配合使用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如你21楼所述使用功率差不多选择额定电流20A的可以了,因无关乎过载保护或根据全部使用容量再选额定电流,容量大一点没关系。电源引进后开关安装顺序:电表---闸刀开关(停电检修明显断开点用)---漏电保护器(可当分路总开关用)和并行的不需要漏电保护的安装在吸顶的照明分路断路器---各分路断路器。关于供电系统TT单独接地还是TN接零重复接地,不管是TT还是TN电源端总是有接地的,这是供电的问题。对于安全都是相对的不能说百分百绝对安全。但根据你的供电是电杆露天引进的,原因前面已说过,但你已使用漏电保护器就没有必要PE接零或再重复接地,认为还是PE线单独接地比较好!因为你的PE线只起到漏电断漏电开关作用,电源断开后并不影响到他人用电触电的问题!对自己和他人都能起到保护作用。PE线正常情况下与电源都是隔离的无关电源问题。最大的缺点就是外部接地断开时三相电源不平衡不能起到电压过压保护作用,但这有解决办法配个过压断路器即可。或购买漏电保护器时选购带过压保护的。完全可以杜绝过压的问题起到保护用电器过压保护作用。

我在网上看到现在的漏电保护都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呀。

施耐德:

EA9C-K 为一体化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断路器,体积紧凑,功能全面,可同时提供过载、短路和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功能,相线与中性线同时分断,相线带保护。

正泰:

NB7LE系列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单极两线、两极230V,三极、三极四线、四极400V,额定电流至63A的线路中,当人身触电或电网泄漏电流超过规定值时,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切断故障电源,保护人身及用电设备的安全。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可用来保护线路或电动机的过载和短路,亦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线路的不频繁操作转换之用。

这些应该可以代替空气开关吧?

网友M:
买个质量好点的漏电开关

现在都30MA的动作电流,电流流过身体那叫个爽

要是质量差不动作,就爽够头了

网友D:
就是有点不太明白,PE线单独接地是指接到人工接地体上马?重复接地呢?好像也是这个意思啊。

-------------------------------------------------------------------

图上面的接零排。要重复接地的从接零排上接出到接地体。PE单独接地,PEN零线不要接,直接接接地体,电表输入N线不要接接零排直接接电杆电源零线。如果不单独接地也不重复接地就如图所提示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有点不太明白,PE线单独接地是指接到人工接地体上马?重复接地呢?好像也是这个意思啊。-------------------------------------------------------------------图上面的接零排。要重复接地的从接零排上接出到接地体。PE单独接地,PEN零线不要接,直接接接地体,电表输入N线不要接接零排直接接电杆电源零线。如果不单独接地也不重复接地就如图所提示的接线。

查了一下资料,原来重复接地指的是零线。我家现在的电表就是直接接电杆零线,没有接零排。房子内新买的电箱倒是有接零排和接地排,我想这个应该对这个话题没什么影响。

  上图黑色部分是我家现在的线路,插座回路也有个小断路器。

  绿色部分是我对您前面回帖内容理解设计的,这样有问题吗?

  或者同时我应该把回路的普通断路器也改成漏电保护器?

网友D:
30楼的图可以用了,但还是有缺点:

1、电表输出下方加装一个闸刀开关用于家里全部停电维修明显断开的地方,告诉你已全部停电。好处如果没有这个闸刀开关全部是断路器你会是分不清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断电了,因断路器的触点到底分没分开你是看不见的,有了闸刀开关一看就知道已经全部停电了,这样就不需要到处用电笔测量有没有电。还可以在线路发生故障时查找故障点提供方便这是另外的话。

2、还有要在漏电保护器并排安装一个照明断路器,输入并接在漏电保护器输入端用于每个楼层应急照明。好处是漏电保护器是个非常敏感的保护开关一旦有漏电,特别是天气非常潮湿家里的有些用电器会有很小的漏电现象漏电保护开关可能会动作断电,跳闸时如果是晚上一抹黑什么都看不见就很麻烦了!有了个应急照明就不担心什么都看不见的问题了!断开某个层楼的电就又能通电了。就是要立刻查找检修照明灯还在!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想法你可以估摸着办!有没有必要!

   如果要把各层回路改成漏电保护器总的漏电保护器就不需要了,吸顶的照明电路不需要漏电保护器有断路器就可以了,因为人是有电的时候不会去碰他的有短路保护就可以了!

  有个原则就是在高处的照明,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去碰触的就不需要漏电保护器,有短路保护的断路器就可以了。一般可移动用电器人经常要碰触的就需要漏电保护器保护!

漏电保护器可以总开关方式安装就像30楼的图有个缺点,一旦遇到有漏电就会全部断电!也可以分布式安装,某个器件漏电就断他的电不影响其他!

网友D:
30楼的接线图有个非常好处:不怕外部供电模、方式如何更改不会影响到你家里的安全。相、零线颠倒不会造成厉害怕人的短路、触电现象,等你发觉电表处自己更改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房子已经建好了,没机会做地基了。漏电保护开关我们这用的人都少-------------------------------------------为了安全起见应购置30mA单相漏电保护器(也叫剩余电流保护器)。就是不用PE保护线相对还是安全了许多。www.josootao.com 就是发生了碰壳短路人碰一下人觉得有感觉了开关也就跳开了。要是觉得这样不是很安全,可以在屋外泥地用根40*40mm镀锌角铁或1吋自来水管垂直打入深度2米(地下水位比较高,比较潮湿地区实际1米就够了),用一根6平方毫米或以上铜线从屋内接出牢固的连接在接地体上(如在接地体上打个孔用螺栓牢固连接)屋内的PE线连接时不要与电杆上输入两根电源线连接接触。这样的接地体实际上已经是很标准可靠的了应该是不难做到的。在这样的PE线保护下真正起保护作用是接地漏电保护以及带上了接地短路保护,接地漏电时起到保护作用的是漏电保护器,再配上适合的熔断器或断路器(小型的空气开关)也能起到接地短路保护的一定的保护作用前提是必须使用漏电保护器(因为你不知道供电系统到底是TT还是TN系统)。如果觉得一个漏电保护器不可靠就用两个串联。与建房比较多花不了几个钱!”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楼的图可以用了,但还是有缺点:1、电表输出下方加装一个闸刀开关用于家里全部停电维修明显断开的地方,告诉你已全部停电。好处如果没有这个闸刀开关全部是断路器你会是分不清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断电了,因断路器的触点到底分没分开你是看不见的,有了闸刀开关一看就知道已经全部停电了,这样就不需要到处用电笔测量有没有电。还可以在线路发生故障时查找故障点提供方便这是另外的话。2、还有要在漏电保护器并排安装一个照明断路器,输入并接在漏电保护器输入端用于每个楼层应急照明。好处是漏电保护器是个非常敏感的保护开关一旦有漏电,特别是天气非常潮湿家里的有些用电器会有很小的漏电现象漏电保护开关可能会动作断电,跳闸时如果是晚上一抹黑什么都看不见就很麻烦了!有了个应急照明就不担心什么都看不见的问题了!断开某个层楼的电就又能通电了。就是要立刻查找检修照明灯还在!这些都是我的个人想法你可以估摸着办!有没有必要!   如果要把各层回路改成漏电保护器总的漏电保护器就不需要了,吸顶的照明电路不需要漏电保护器有断路器就可以了,因为人是有电的时候不会去碰他的有短路保护就可以了!  有个原则就是在高处的照明,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去碰触的就不需要漏电保护器,有短路保护的断路器就可以了。一般可移动用电器人经常要碰触的就需要漏电保护器保护!漏电保护器可以总开关方式安装就像30楼的图有个缺点,一旦遇到有漏电就会全部断电!也可以分布式安装,某个器件漏电就断他的电不影响其他!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给出的个人意见非常好,日常生活中有这些体会。

另外,回复中2的漏电保护器指的是电表下方的总漏电保护器吧?

网友D:
是的,总漏电保护器并排加个断路器。

网友O:
还是要接根地线的好!我家在农村,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拿电笔碰电脑的机箱,电笔是亮点 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找了根铜线用钉子插在潮湿的地上,另一头接插座的PE。电笔才不亮了,有些电子产品对感应电还是很敏感的

网友P:
在地面打块扁铁下去,在其上引地线。

网友Q(2016-06-02):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的地线准确说叫重复接地,可以不做。三孔插座的PE应该接零线,不过接法要注意。PE是不经开关直接与电源零线连接,电源的L、N经开关(或漏电保护器)再接道你家里的用电器,插座的L、N也是这样。有条件可以做接地体连接到电源零线,既PE点。在屋外挖一条沟,在沟内往地下打入2根2米长铁管(Φ20mm以上),2根铁管距离2米,2根铁管焊接连接(铁管、角钢、带钢都行)引出地面,用沥青防腐,用2.5以上铜线接到开关箱。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做接地体条件是有的,就是怕花了钱没有效果,不是说什么电阻要小于4欧姆吗?我们农村连测电阻的仪器都没有。对你说的PE不经开关直接和电源零线相接,是不是直接接到电表上面就可以了?我家电表下面是有一个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对这个线的大小有要求吗?我家距离电表有50米,需要自己拉线,成本问题。

楼上所说是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是两码事,不能混淆,这种接零方式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当总零线路长电阻大时,零线压降大,零线也是带电的不安全,所以用保护接地好。

网友R:
好像不用接地把

网友S:
这样理解不知正确与否,直接打跟钢筋到地下3米,<此处内容被屏蔽>接地电阻可能很大<此处内容被屏蔽>,但接外壳后,漏电时会跳闸,要不然不会跳<此处内容被屏蔽>除非外壳接N。但接N又怕前面电表处那天N  L颠倒<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这样理解不知正确与否,直接打跟钢筋到地下3米,<此处内...

-----------

请见30楼的图,这个模式完完全全就不用怕电表以上的供电电路更改模式、方式,就是给你的供电完全是错误的只要电压是正常的220V,绝对不会给你家带来危害,发觉后通知供电局更改或者自己更正就可以了。

用这种方式电加热淋浴器正常连接绝对不会给你带来PE倒送电触电的危害!也不会造成说是有接零又接地嫌疑接法,漏电保护器跳开后也就与外部供电没有联系了。

网友S:
1;30楼绿色部分,PE根本就没有,进户只有N L,这个PE哪来的

2;人工接地体,50X50X5    的角钢,打入地下2米,这样假如接地电阻很大行不

3;绿色部分接电器外壳,可靠不,还是接    进户的    N可靠,为何

网友T:
42楼不要问这么多的为什么!这样清楚的简图都不能理解?1、的问题简图中的PE连接的都是各三眼插座的PE孔以及用电器金属外壳,用电器正常无故障时与供电导体有导通吗?2、的问题人工接地体打入的是沙漠吗!3、的问题人体电阻率是比铜导线电阻率还低?漏电保护器的作用不理解?

所以!你的这些为什么不成立!为什么做工控的,连最基本的电工学都不能理解?除非初中都没毕业?

网友S:
接地PE没做好,是否危险

网友U:
这个确实有规范要求,接地极尺寸和接地电阻,家用一般220一般小于10欧即可,潮湿的土壤一般一组接地极就可以,这个做就做好,不然倒不如不做,引雷下来更麻烦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接地PE没做好,是否危险

想想会有可能吗!除非接地线断了,所以足够粗的导线与接地体一定要牢固连接使之不断开。如果接地体是基本标准的,漏保是完好的,漏保不断开的漏电。这种漏电是用电电器的带阻抗内部漏电,人工接地体的电阻远比人体小得多,人处于接地体的同电位。就算接地体不很标准300欧姆。

也就是:人体电流*800=29mA*300   人体电流=10mA 。 这时同电位的电压更低,人体电流10mA以下,不会触电!

假设就如你的接地体断开,30mA标准漏电保护器:人体电流=220V/800Ω=0.275A 这个电流立刻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动作!断电!

这就为什么这种模式一定需要漏电保护器的保护!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安全规程规定同一台变压器不允许一部分TT,另一部分TN...

不知道怎样做比较好

网友C:
只要提到供电保护系统,总被人假设零线断了的情况。供电有关标准对零线的要求有机械强度方面的考虑,所以零线断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故障状态,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另外,正常运行的用电设备,零线断了还能正常运行吗?

接零保护是大容量供电系统合理的保护方式,不能因为发生零线断这种小概率事件而放弃这种保护方式。

零线断了也不一定就会带上危险电压(50V以上)。

网友T:
供电局所供给入户线制式,是严禁自行更改改造的!

30楼的家用简图方法,完全是因为入户后没有PE保护零线,这是为了保护自身不受到供电入户后缺乏保护零线PE的缺陷危害,所自我应急保护措施,虽不很标准,但总比用人体作接地好多了,一旦入户后的线路与用电器有漏电或碰壳短路,这根接地线就能与漏电保护器共同作用,防止触电保护人身安全!

如果供电入户后有设置这根保护零线PE,因为是标准设置的保护线,应该相信它,理所当然使用它!什么在自家门口再做重复接地,这是自找麻烦也是多余的!标准的供电入户不使用它,你还能使用什么呢?相信什么呢?

47楼的做法,如果红绿两根线作为入户线,前面的是电杆的供电干线。供电局是不容许你这样做的,这是你随意改造了供电局的供电线路!这是严禁的!如果这是入户后,线路除非是线路很长的工矿车间线路需要重复接地。如是一般家用的完全就是自找麻烦和多余的!

网友S:
迷茫,重复接地,做的假如不好,影响到底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S:
迷茫,重复接地,做的假如不好,影响到底有多大

没用。现在施工对重复接地没要求。对零线要求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