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的三菱plc定位问题

楼主(2012-11-21):
采用plc(fx1n)+松下伺服器方式驱动一个圆盘运动,发现一个问题,圆盘转一圈用36000个脉冲,用命令 ld  x0      ddrvi k36000 k10000 y0 y3,圆盘每次可以运动一周后回到原点,如果改为命令ld  x0     ddrvi k36000 k50000  y0 y3,圆盘运动一周居然还没有回到原点,伺服器是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始终没搞明白同样是36000个脉冲圆盘运动一圈,为何在脉冲频率为10000 下可以正常回原点,而脉冲频率在50000时却回不到原点???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和伺服器的电子齿轮设置有关系?

网友A:
频率高,惯量变了,伺服驱动器要重新调吧!

网友B:
k36000 k50000  频率高了,虽然50000大于36000,可是时间移动的 距离却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50000  频率高了,虽然50000大于36000,可是时间移动的 距离却少了。

?没搞明白,我只是提高了脉冲频率呀,也就是意味着通过伺服器输出驱动马达的速度快了呀???

网友D:
如果接线正确的话,应该只有导线过长或者加有磁环等引起电感过大导致伺服驱动器无法准确分辨,从而导致接受脉冲数丢失!

网友D:
伺服驱动器基本不会受到惯量而导致丢步,要么就是出错报警停车,要么就是准确走完驱动端提供的脉冲

网友E:
频率过高,超过编码器接受范围了

网友F:
参看以下,PLC输出,和伺服驱动器是否都满足50000频率,

网友G:
你的plc脉冲输出有这么高吗,而且说明书里有讲,最高频率的时候会有误差。伺服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D:
PLC输出脉冲频率,fx1n最高可达100KHz,这个应该是加减速以及线路没有处理好所致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哦,今天做了实验,10000  ,20000,30000,40000的脉冲频率都可以,就是到了50000的频率不行!!另外哪位知道松下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如果计算?我这个装置用了小齿轮带大齿轮,小齿轮 23个齿   大齿轮368个齿。

网友H:
你要看伺服到底有没有接收到这么多个脉冲,伺服里面应该有个寄存器可以看的,确定到底是伺服没有接收到,还是你的线有问题,还是PLC发出的脉冲有问题。

网友I(2015-01-03):
怀疑是加减速时间设置太小了

网友J(2015-02-19):
还是你的线有问题,//////////

网友K:
接线长度有多长,怀疑是频率高和线长度问题。

网友L:
有可能你的伺服电机实际旋转的速度大于额定转速,需要校正你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M:
这种问题还是要看PLC与SV之间电缆的长度,如果超过3m,或者没有使用屏蔽+双绞电缆那么你的这种情况也就不奇怪了,FX1N的脉冲频率支持100k,也就是你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