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1 Modbus通信的概念、硬件接线、配置、编程和调试

楼主(2012-11-22):
CP341 Modbus通信的概念、硬件接线、配置、编程和调试

CP341模块是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中的串行通讯模块。该模块具有1个串行通讯口(RS232C TTYRS485/422)RS422/485的通讯最大距离位1200m。支持以下协议ASCIIModbusRTU远程终端,Data Highway(DF1协议),电气接口为15D型孔接头。可以使用这种通讯模块实现S7300/400与其它串行通讯设备的数据交换。例如打印机、扫描仪、仪表、Modbus主从站、Data Highway站、变频器。USS站等。

CP341 Modbus通信的概念、硬件接线、配置、编程和调试

CP341基本概念1

Modbus协议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它已经成为一通用工业标准,有了它,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备可以连成工业网络,进行集中监控。此协议定义了一个控制器能认识使用的消息结构,而不管它们是经过何种网络进行通信的。它描述了一控制器请求访问其它设备的过程。如回应来自其它设备的请求,以及怎样侦测错误并记录等。它制定了消息域格式和内容的公共格式。MODBUS为单主站网络协议,所以系统中只能够有一个Modbus主站,所有通信都由它发出并且只能够实现主站和从站的数据交换,从站之间不能进行数据交换。
CP341
模块可以同时与多台串行通讯设备进行通讯。如同时连接多个变频器、连接多个智能仪表等。如果采用RS422/485 modbus RTU通讯方式,需要在发送的数据包中包括站号、数据区、读写指令等信息。供CP341模块所连接的从站设备鉴别数据包是发给哪个站的。以及该数据包是对那个数据区进行的读或写的功能。

·                                 cp340cp341有什么区别

·                                 西门子300MODBUS通讯

·                                 S7-300能做modbus主站,同时又做从站吗?

·                                 cp341MODBUS SLAVE通信

·                                 CP341SRM6100

CP341基本概念2

基于Modbus主从式工作的主站以广播式的向所有从站发送请求数据的数据包.其数据包中包含从站地址、功能代码(即读取的寄存器类型)、要读取的寄存器的起始地址、该次要读取的寄存器个数。并等待从站的响应;挂在同一条RS485总线上的所有从站被动的接收到主站的广播包.然后解开这个广播包把这个包中的从站地址与自己的地址对照.如果地址相同.该从站马上把自己相应寄存器中的数据发送到总线上去:主站中的接收程序始终处于待命状态.等待总线上从站发送来的响应数据包,并把响应包中的数据序列化到自己的接收数据块中。从站检测到包中的从站地址与自己的地址不符时,则直接销毁该包.就不做任何响应。到此完成一个发送接收数据的过程。

·                                 CP341无狗能用吗?

·                                 CP341 485最多能带多少个485口的仪表?

·                                 一块CPU能带几块CP341

·                                 CP341 MODBUSDCS通讯,哪个是主站,哪个是从站

·                                 CP341的驱动程序

CP341系统方案

用户可以使用西门子公司的串行通信处理器,根据Modbus RTU报文格式编写通信程序,但是程序比较繁琐,建议使用西门子提供的Modbus RTU 协议转换卡,可以插入CP341CP441-2等通讯处理器中作为Modbus RTU主站或从站。

·                                 s7300采集现场仪表数据,modbus协议,采用两个cp341是否可行?

·                                 PLC采集现场仪表数据,MODBUS协议,上位机采用WINCC,请问可以采用哪些方案?

·                                 CP341RS232CP341RS485

·                                 s7-300网络问题

·                                 MODBUS通讯模块CP341

CP341硬件接线

具体参考手册:CP341模块随机光盘就有。
或者《CP340/341/440/441通讯及编程》。
请注意如果用硬件狗通信,安装时一定事先把硬件狗安装好。有次一位同事怎么都连接不成功,后来才发现没有安装Dongle:)

·                                 CP341使用问题

·                                 Modbus 从站通讯

·                                 modbus问题

·                                 CP341 15针的连接器怎么接线啊?

·                                 RS485发送数据

STEP7硬件配置

在您的计算机上首先安装STEP7 5x软件和CP34x模板所带的软件驱动程序.模板驱动程序包括了对CP341进行参数化的窗口(STEP7的硬件组态界面下可以打开)、用于串行通讯的FB程序块。当系统上电,CP341模板初始化完成后,CP341上的sF灯点亮:
在硬件组态窗口中双击CP341模板,打开CP341模板的属性窗口,选择通讯协议modbus,网络工作方式设置为半双工,请记录下模板的硬件地址以便在编程序时用到。双击CP341模板属性窗口中的protocol 协议图标进行协议参数设置,这里我们使用默认值:96oo bits 8 data bits 1 stop biteven parity。对的硬件组态存盘编译,下载硬件组态.如果此时sF灯亮.请将通讯电缆与另一个通讯伙伴进行连接后.SF灯熄灭,说明硬件组态正确。

·                                 CP341的硬件升级后找不到相应的硬件配置

·                                 cp341硬件组太

·                                 CP341-1 RS485模块接口问题

·                                 modbus341模块的参数配置问题

·                                 关于CP34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