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软件实战乐园(100007) CP341问答

楼主(2012-11-22):
CP341问答

CP341Modbus 主从站为什么需要狗(Dongle

·                          悬赏分:5

·                          - 解决时间:2010-11-8 19:12

怎么使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硬件狗插到CP341上面啊?

最佳答案

CP341485232的,485支持多个站点通信,当中只能也必须有一个主站,主站发出命令报文,报文包括从站地址,功能参数,数据,crc验证码,从站根据主站命令报文进行应答。所以cp341如果是主站,其他的都是从站啦,cp341作为从站,主站就看你谁在和他通信啦,因为从站之间是不能互相通信的。
    ASCII
模式编程比较复杂,但是便宜,速度也慢。RTU速度快,但是必须要买西门子的dongle,很贵的。
配置CP341首先需要PTP 驱动,PTP驱动将安装CP340/341编程所需的功能块,PTP驱动随CP341模块提供,也可以从以下链接下载: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7013524

CP341MODBUS通讯需要订购MODBUS Dangle的硬件狗,Dangle会自带MODBUS主从的驱动程序,可以从西门子网上下载,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7774018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7774276

CP341加装Dongle作主站与s7-200作从站MODBUS通信实例: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384.pdf

PtP Param V5.1 + SP11

 PtP-Param V5.1”的 SP11 增加了下列特性:

概述

  • 优化了 CP341-V2 (固件版本 V2.1.0 及更高版本) 的数据吞吐性能。要利用该性能,必须通过 PtP-Param V5.1 + SP11 重新生成 CP341-V2 (固件版本 V2.1.0 及更高版本) 的参数化数据。
  • 通过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参数化更正了:已交换了波特率 57600 Baud 76800 Baud
  • 现在可在 STEP7  V5.4 + SP5 下无限制执行 PtP-Param ( s7otbldx.dll)
  • 提供了 CP340 手册修订版本。
  • 提供了 CP341 手册和入门指南的修订版本。
  • 现在提供 CP440 CP441 的中文手册。

可装载的驱动程序 Modbusmaster(RTU) V3.1 + SP6

安装“Modbusmaster(RTU) V3.1”的 SP6 之后,将具有下列新增功能/改进:

  • 现在也可以在半双工 (RS485) 2 线制操作模式下进行正常操作
  • 修订后的在线帮助系统 (德语、英语和法语)
  • 修订后的手册 (德语、英语和法语)
  • 修订后的自述文件 (德语、英语和法语)

西门子S7300  150个问题解答之六

:我如何做到对自己的程序块进行加密保护?

您能够通过STEP7软件的KNOW_HOW_PROTECT功能实现对您程序代码的加密保护。

如果您双击鼠标打开经过加密的程序块时,您只能看到该程序块的接口数据(即IN, OUT IN/OUT  等类型的参数)和注释信息,而程序块中的代码及代码的注释,临时/静态变量是不能被看到的。同时您也无法对加密保护的程序块做出任何改动。

如何实现程序块保护:
.打开程序编辑窗口LAD/FBD/STL

.将要进行加密保护的程序块生成转换为源代码文件(通过选择菜单 File—>Generate source 生成);
.在LAD/FBD/STL 窗口中关闭您的程序块,并在SIMATIC
            Manager
项目管理窗口的source文件夹中打开上一步所生成的source文件;

.在程序块的声明部分,TITLE行下面的一行中输入”KNOW_HOW_PROTECT”
.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选择菜单FileàSaveFileàCompile);
.现在就完成了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我如何做到对自己的程序块进行jie密?

取消对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1.
打开程序块的Source源文件;
            2.
删除文件中的KNOW_HOW_PROTECT
            3.
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

现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已经取消。

注意: 如果没有 STL source 源文件,您是无法对已经加密的程序块进行编辑的;

:在冗余电源配置中,电源模块掉电,调用那个OB可以防止CPU停机?

通过在程序中添加OB83可以防止CPU停机而添加OB81不能防止CPU停机。

通常我们很容易以为OB81就是处理所有电源故障的OB块,但对于冗余电源配置中,某个电源模块掉电故障,实际上CPU当作模块插拔故障来处理,因此需调用OB83

WinCC作为Modbus主站,进行浮点数读取时数据不正确是什么原因?
    WinCC
作为Modbus主站,进行浮点数读取时,Tag的类型应当选为浮点数32位,注意地址偏移为 32的整数倍+1(即336597),如果采用选用Input Bits/Output Bits方式读写(Function Code 0102),在PLC当中应当将一个字的高低8位进行对调。如果选用Input Words/Output Words方式读写(Function Code 0304),在PLC当中将一个双字的高低16位进行对调,S7300 Modbus程序块的浮点数处理存在误差,大致在0.5%左右。

CP341 modibus通讯时,modibus功能码如何设定?
    Function Code 01
0515  对应MQTC等数据区,可读可写,具体的字节范围由您在modbus从站组态时设定。
    Function Code 02
对应MI数据区,只读,具体的字节范围由您在modbus从站组态时设定。
    Function Code 03
0616  对应DB区,可读可写,在modbus从站组态时设定对应的DB块。
    Function Code 04
对应DB区,只读,在modbus从站组态时设定对应的DB块。

CP34x的通讯连接电缆中,自己制作电缆应该注意哪些?

如果你使用自己制作的电缆,那么必须使用带屏蔽外壳的D型接头,屏蔽线应当和接头的外壳连接,禁止将电缆的屏蔽层和GND连接,否则会造成通讯接口的损坏,请注意RS232不支持热插拔,所以一定要断电后在插拔通讯电缆;

在用CP340,CP341与第三方产品通讯时(PC,VB,VC读数据)怎样识别联线是否是好的?

在用CP340,CP341PC机通讯时,常常读不出数据,这样有两个方面原因。

其一,PLC侧程序是否正确。用上升沿触发P_Send,可以看见TXD灯闪,这样可以判断PLC侧程序没问题;

其二,PC VB,VC程序的问题及电缆线的联接好坏,无从知道,如果联线没问题,就可以集中精力在PC侧找原因,判定联线是否接好,显得非常重要,有一个小方法可以测出。在PLC侧修改CP340ASCII方式传送,在发送DB块中写几个字符形式的数据(chat ‘1‘,‘2‘,‘A‘)并间隔触发P_Send功能块。

PC侧修改串口参数与PLC一致,如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奇偶校验,无握手信号等。在Windows下附件中打开"Hyper Terminal"建立一个直接到串口的连接,这样就可以读到从PLC中发送的数据如‘12A’等。同样用"Send Text File"的功能,把一些字符送到PLC。这样如果联接电缆是好的,那么可以简单地判断问题是出在哪里。

:如何使用CP341模板实现Modbus主站或从站通讯,我应当定购那些产品?
CP341 模块
: 6ES7 341-1xH01-0AE0 (x:= A: RS232; x:= B: TTY; x:= C: RS422/485)
**(MODBUS master): 6ES7 870-1AA01-0YA0
或者
**(MODBUS slave): 6ES7 870-1AB01-0YA0

:每当断电重启后,CP341模板和调制解调器(如SATELmodem)之间的通讯出错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 DTR RTS信号默认为0造成的,可以在OB1中调用FC6 (V24_SET). 参数RTS DTR 设置为"TRUE".

:配置"CP 340 RS232C"打印工作应注意什么?

调用功能块FB4"P_PRINT"打印字符信息。功能块 "P_PRINT"传送信息给通讯处理器CP340,CP340发送信息给打印机把信息打印出来。为了打印这些信息必须知道参数"P_PRINT","Pointer DB","Variables DB""Format String"的相对关系。

CP 341 / CP 441-2 需要多少许可证(License)?

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MODBUS站都需要一个单独的许可证。6ES7 870-1AA01-0YA0包含软件CD,文档(PDF文件)和硬件狗。如果在同一个站使用几个CP341CP441通讯处理器,则每个CP都需要一个MODBUS许可证副本(copy license),即不带手册和软件的MODBUS Dongle,只有一个硬件狗,订货号为6ES7 870-1AA01-0YA1

注意事项:

对于有两个接口的 CP 441-2,仅需要一个许可证,并且每个接口都可以使用任何协议。

:关于CP34x串行通讯中的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的说明?

    CP34x
通讯模板与其他设备进行通讯时,串口传输的是一个10位或11位的数据帧,在模块的Parameters属性窗口中您可以设置数据帧的格式,对这个1011位组成的数据帧的组成遵循以下规则:

帧的第一位必须是起始位,始终为1,不能修改;

起始位之后是78位数据位,由用户收发的数据组成;

数据位之后是校验位,odd奇校验,even偶校验,any不校验但校验位为0none无校验位;

校验位之后是停止位,可以设为12个位,始终为1,不能修改;
113:
如何通过单向通信从S7-300 / 400访问S7-200上的数据?

   通过MPI,从带有X_PUT / X_GETS7-300 / 400 可以访问几个S7-200 CPU。在这种情况下,g S7-300 / 400 是主站,S7-200 是从站。
   对于CPU22x系列的S7-200 CPU,可以在19,2 kBd 187,5 kBd下工作。从某个固件状态起,CPU21x系列的S7-200 CPU只能控制波特率19,2 kBd

  114:使用通讯处理器(CP340, CP341, CP441-2, CP441-1)时对于协议 3964(R) RK512 可以使用 2 线和 4 线模式吗?
   在点对点通讯中,在使用上述的通讯处理器时,只能在 4 线模式中执行协议 3964(R)
RK512.

  115:当传输字符串或ASCII字符应注意什么?
   当传送字符串必须确认最高为254字符。一个STRING(character string)的数据格式最大256字符,包括254个字符,最大的字符长度在字符串的第一字节中定义,实际长度在第二个字节中定义,接下来的是字符ASCII格式。

   当传送字符串数据时,指针必须指向用户数据的第一位而不是字符串的第一个位。

  116:通过PROFIBUS-DP使用SFC 58/59或者 SFB 52/53进行通信时,存在通信限制吗?
   当使用写操作标签和读操作标签(SFC 58/59或者SFB 52/53)时,存在根据CPU而定的对活动工作的限制:

   CPU 31x-2DP: 每个DP链上允许同时进行4个写操作和4个读操作。

   CPU 317, CPU 318-2: 每个DP链上允许同时进行8个写操作和8个读操作。
   CPU 41x-2DP: 每个 DP链上允许同时进行8个写操作和8个读操作。

   在外部链上,每个SFC/SFB同时进行的写操作和读操作的数目总共不能超过32。因此,每个CPUSFC/SFB上可以同时进行最多40(内部链上8 + 外部链上32)作业。
   如果在PROFIBUS Net上运行几个通信伙伴,请确保不要激活比指示值更多的作业。一个SFC/SFB可能持续几个CPU循环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