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769与1756之间 的通信

楼主(2012-11-22):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关于1769与1756之间 的通信,需不需要新增什么通信模块,还是把网关之间的线连接上就好,程序需要怎么做一下,谢谢大神指教,请尽量详细一点

网友A:
你在意什么总线了,应该很方便的啊

网友B:
直接将网线连上就好了,至于程序1769和1756各用一个Message指令,一个生产者,一个消费者,即produce/consume模式

楼主:
对:龙游乾坤2007关于直接将网线连上就好了,至于程序1769和1756各用一个Message指令,一个生产者,一个消费者,即produce/consume模式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那需不需要在下面网络添加对方通讯的连接,比如说是挂1756的通信模块在1769里面

网友B:
对:cmhandltj关于回复内容:对:龙游乾坤2007关于直接将网线连上就好了,至于程序1769和1756各用一个Message指令,一个生产者,一个消费者,即produce/consume模式内容的回复:谢谢了,那需不需要在下面网络添加对方通讯的连接,比如说是挂1756的通信模块在1769里面内容的回复:

要的,这个在Message指令的路径里要用到。

网友C(2013-10-09):
请高手上传一个示例程序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D(2014-04-15):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龙游...

需要注意的是1769集成网口默认为1槽。